单片机数据存储出问题

楼主(2017-10-16):
我做的是密码锁,删除数据不能全部删除,会有一位乱的数据遗留,这是怎么回事啊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beep=P1^5;
unsigned char data password[]={1,2,3,4,5,6};
void sound()
{
int t=2000;
while(t--)
{
    beep=~beep;
    delay(50);
}
}
/*------------------------------------------------
                    Ö÷³ÌÐò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j;
unsigned char passwordtemp[6],inputtimes;
unsigned char passwordlength,PLEN;
bit Flag;

PLEN=sizeof(password)/sizeof(password[0]);

LCD_Init();
DelayMs(10);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  Welcome! ");
LCD_Write_String(0,1,"Input password!");
  while (1)
  {
    num=KeyPro();
    if(num!=0xff)
   {
    if(i==0)
   LCD_Write_String(0,1,"                ");
   if(i<6)
   {
       password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num+'0');
   }
  if(num=='A')
  {
    i=0;
    LCD_Clear();
    LCD_Init();
        LCD_Write_Char(i,1,num+'0');
     passwordtemp[i]=0;
     }
   i++;
  if(i==7)
   {
      passwordlength=i-1;
   i=0;
   if(passwordlength==PLEN)
     {
      Flag=1;
      for(j=0;j<PLEN;j++)
         Flag=Flag&&(passwordtemp[j]==password[j]);
         }
      if(Flag)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String(0,1,"   Lock open!");
     LED1=0;
     LED2=0;
        inputtimes=0;
        Flag=0;
  }
   else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String(0,1,"  try again!!!");
    sound();
    inputtimes++;
    if(inputtimes==3)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String(0,1,"Wrong 3 times!");
       while(1);
    }
  }
   }
    }
  }
}

网友A:
删除与显示构思不好!
删除只需在记录区做个标记,显示时看到这个标记就不显示(或显示一个提示信息)。你看这个建议如何?

楼主:
if(num=='B')                 {                         i=-2;                         LCD_Clear();                         LCD_Init();                                   i++;                         if(i==0)                 LCD_Write_String(0,1,"                ");                         if(i<6)                         {                            LCD_Write_Data(password[i]);                                  password[i]=num;                                  LCD_Write_Char(i,1,num+'0');                         }                         if(i==7)                         {                                                  LCD_Write_String(0,0," new password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Char(i,1,num+'0');                                   Flag=1;       }

楼主:
删除的程序可以用吗,我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if(num=='B')
                {
                        i=-2;
                        LCD_Clear();
                        LCD_Init();
                        i++;
                        if(i==0)
            LCD_Write_String(0,1,"                ");
                        if(i<6)
                        {
                           LCD_Write_Data(password[i]);
                                 password[i]=num;
                                 LCD_Write_Char(i,1,num+'0');
                        }
                        if(i==7)
                        {

                                LCD_Write_String(0,0," new password         ");
        LCD_Write_String(0,1," ");
                                 LCD_Write_Char(i,1,num+'0');
                                  Flag=1;
      }

网友B:
你要删除什么数据?是密码锁EPROM中的密码数据吗?

楼主:
修改这里面的数据password[]={1,2,3,4,5,6},一直修改不了,程序好像没有进去执行

网友C:
一般请教别人找问题的程序问题,,你首先要做到一个好的注释,方便别人快速的找到你的问题,你这样发程序,比人还要重头研究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这里面的数据password[]={1,2,3,4,5,6},一直修改不了,程序好像没有进去执行

在定义password[]时不要赋值,在程序运行后在赋值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