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导入程序啊

楼主(2017-10-16):
单片机怎么导入程序啊

网友A:
这个根据具体的开发平台确定,一般是通过jtag接口进行程序的调试与烧录。我们在电脑连接usb电缆,其实是通过转换器转换为jtag接口。具体平台都有对应的操作方法,可以翻看平台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在keil中编写好程序,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使用stc-isp-15xx-v6.85H,这个烧录软件,将.hex文件下载到51单片机中。下载的时候使用一个USB——CH340模块,将它的读写端口和51单片机的读写端口交叉对接,就可以导入程序了。

网友C(2017-12-03):
1.打开所要导入源文件的功能块,在LAD/STL/FBD编辑窗口中选择菜单FILE-->Generate Source...,输入源文件名,选择要导入的块,点击OK.后就可以在工程管理器里面的SOURCE项下找到刚才生成的源文件.打开即可   2.首先在工程管理器里面的SOURCE项建立一个源文件(打开SOURCE项,菜单:INSERT-->S7 SOFTWARE-->STL SOURCE).打开,菜单:INSERT-->BLOCK,在打开的界面选择需要导入的块.结果同上

网友D:
首先,我们要把硬件连接好,把板子插到我们的电脑上,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所使用的 是哪个  COM下载软件列出了  5  个步骤:第一步,选择单片机型号,我们现在用的单片机型号是 STC89C52RC ,这个一定不能选错了;第二步,点击“打开程序文件”,找到我们刚才建立工 程的那个  lesson2  文件夹,找到  LED.hex  这个文件,点击打开;第三步,选择刚才查到的  COM 口,波特率使用默认的就行;第四步,这里的所有选项都使用默认设置,不要随便更改,有 的选项改错了以后可能会产生麻烦。第五步,因为  STC  单片机要冷启动下载,就是先点下载, 然后再给单片机上电,所以我们先关闭板子上的电源开关,然后点击“ Download/ 下载”按钮, 等待软件提示你请上电后,如图  2-23  所示,然后再按下板子的电源开关,就可以将程序下载  口,如图  2-21  所示,找到“ USB-SERIAL CH340(COM5) ”这一项,这里最后的 数字就是开发板目前所使用的  COM  端口号

网友E(2017-10-16):
有个程序可以 烧程序  忘了是啥了。。。

网友F:
你是说的测试还是制作实物的时候,如果是测试双击你选择的芯片,选择program file ,选择你编写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G: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挼。

网友H:
可以通过相应的下载工具,比如说ISP,Jlink,ulink等下载工具及相应的软件下载。

网友G: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中双击芯片,选择program file ,选择刚才生成的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I:
如果是仿真,同意楼上的。如果是下载到实际单片机,需要通过烧录软件(如 stc-icp等)。两种都记得点击keil里的魔法棒,设置生成 hex 文件

网友J:
你还是先看看书或者视频教程再来问比较好

网友K:
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烧写进单片机

网友L:
双击单片机啊。

网友M:
用isp软件 烧写

网友N:
导入程序???你确定不是烧录嘛

网友N:
建立好project以后,双击program file然后添加你的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O:
有专门的下载软件,本人买的普中科技的单片机,有专门的烧录软件

网友P:
打开烧录程序,将编译后生成的hex程序文件烧进去,中间用link装置连接

网友Q:
在仿真的时候则双击单片机则可以,如果下载到实物则需要专门的下载软件

网友R:
你指的是哪一个步骤?已经生成了hex文件?

如果是一有了hex文件,往单片机里面烧写,各种单片机的烧写方式不尽相同。stc的有最小系统加串口电路即可。其他的品牌的有的可以isp烧写,有的需要编程器。

网友S:
在keil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导入

网友T:
用STC烧录啊,可以烧录进单片机芯片里。你下载一个STC吧

网友U:
下载stc烧录软件,用串口将hex程序烧进开发板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V:
使用烧录器,将hex程序烧录到芯片中

网友W:
把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内。 不同的单片机型号有不同的烧写器。

网友X:
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录程序烧进去。

网友Y:
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录程序烧进去

网友Z:
keil51编完 转hex下载用烧录器

网友AA:
将hex文件烧写进去就行

网友AB: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模糊

网友AC:
去下载一个  stc-isp-15xx-v6.86 将程序写入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D:
烧写hex文件,如果你买的是圃中科技的话他有自带的烧写程序

网友AE:
生成hex文件,把它收录进去就行了,百度上好多教程的

网友AF:
使用烧录器连接单片机和电脑,一般在编程的界面都有烧录选项

网友AG: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

网友AH:
先用keil编写代码生成hex,然后用stc烧录软件把hex下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AI:
下载stc-isp-v6058a   在安装上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J:
是仿真的吗,是的话双击单片机,单击Program Filrt的文件夹图标,找到你编译好的程序。HEX确定,就行了

网友AK:
烧录软件烧录进去

网友AL:
双击Proteus仿真的单片机,之后就在弹出的编辑原件里面找到program file ,之后点击找到你做好的单片机能读取的文件(后缀是.hex)添加进来之后按确定就好了

网友AM:
ARM单片机用JLINK或ULINK烧写

网友AN:
用开发板程序下载器往里面导入

网友AO:
用的什么开发环境,手上有什么调试器?找到这两种型号,百度一下.

网友AP:
KEIL生成HEX文件,再通过烧写软件可串口烧入单片机

网友AQ:
stc-isp烧录软件

网友AR:
写程序,编译,生成烧写代码,用烧写器写到单片机里。 就行了。 懂了吧?

网友AS: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录软件写入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AT:
看你单片机型号,是STC单片机,还是TI 的MSP430单片机等等,根据不同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不同的调试器和软件进行编译和下载。建议你还是到淘宝上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店主都会有非常详尽的文档,软件和工具送给你,告诉你怎么下载和调试。

网友AU:
先用KEIL软件生成HEX文件,再用烧录软件即可。

网友AV:
额,楼主这问的很不专业啊,不同的单片机之间是有差别的,程序下载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AW:
用 编程软件都可以啊

网友AX:
使用下载器进行下载

网友AY:
有个烧录程序的软件 我用的STC—ISP ,下载hex文件就行了 ,前提是要先安装驱动

网友AZ:
下载烧录软件STC-ISP

网友BA:
51系列的单片机用 下载器烧录到单片机里就是下载程序了,

网友BB:
这个和你用的芯片有关,一般STC公司的51类用isp,

网友BC:
在打开那里应该有吧

网友BD:
如果是仿真,那么现在keil里面生成hex文件,然后再proteus里面双击单片机,proaram file添加hex文件,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如果是开发板,那么可以下载烧录文件,也可以通过再user里面添加相应板子驱动,直接再keil里面运行即可

网友BE:
用单片机程序烧录器

网友BF:
用stc烧录软件

网友BG:
有个烧程序的模块

网友BH:
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购买该型号的烧录器就可以

网友BI: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可以通过芯片对应的下载器来烧录

网友BJ: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考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K:
可以用ISP,Jlink,ulink等下载工具及相应的软件下载。

网友BL:
用STC-ISP这个软件烧进去

网友BM:
板子上要有USB转串口电路 再需要一个烧写软件和keil生成的.hex

网友BM:
板子上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电路 再需要烧写软件和keil生成的.hex文件

网友BN:
生成hex文件 用isp软件下载进去

网友BO:
用keil写程序下载

网友BP:
在kill中生成hex文件,然后通过烧录软件进行导入程序

网友BQ:
看是什么单片机,51还是32,还是AVR?430?

网友BQ:
看是什么

网友BR:
关于这个问题,我开始也有过疑问,你可以先用KELL先写程序,具体是汇编语言还是C语言就看你自己了,然后可以用STC下载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具体的步骤你可以百度一下,上面都有教程的

网友BS:
要从单片机数据接口导入,如果没有的话要另接

网友BT: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BU:
用stc烧录软件,串口选单片机,将升成的hex程序烧进开发板

网友BV:
先要编译,没有错误就会生成一个“XXX.hex"的文件,这个文件就可以用烧录软件下载到单片机ROM

网友BW:
用keil生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HEX机器语言  然后用这个品牌的单片机的烧录工具烧进去一个软件工具 一个硬件工具

网友BX:
什么单片机呢?需要用烧录工具去烧录的。

网友BY:
每种单片机都有自己的下载方式,51用串口等等,查一下吧

网友BZ:
要有下载器还有电脑软件配套写入

网友CA:
首先得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下载方法不太一样,一班都是ISP利用串口下载

网友CB:
一般是用的ISP

网友CC:
生成hex文件  在导入ISIS就可以了

网友CD:
先把keil保存为hex可执行文件,然后用stc-isp-v6058a 烧进芯片,程序正确的话就可以运行了,烧的时候注意端口对应就行。

网友CE:
先用keil编写代码生成hex,通过烧录软件(如 stc-icp等)烧录

网友CF:
先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然后再用烧录软件导入程序即可

网友CG:
STC-ISP 选择需要烧写的.hex文件,点击下载即可

网友CH:
需要各类编译器,连接电脑与单片机,先学理论再上手吧,不然很多问题会降低兴趣的

网友CI:
一般都是烧录器,将hex程序烧录到芯片中

网友CJ:
比如你是用keil软件编写的程序那么你就要先生成hex文件,然后把下载线与电脑连接,打开烧写软件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

网友CK:
通过STC ISP软件将HEX文件下载进去

网友CL:
你电脑上没开发环境吗?用KEIL先把程序编译了,然后用相应的串口线或者是仿真器把程序烧到单片机里就可以了

网友CM:
可以去图书馆借一本书哦,实际操作的话需要把代码生成hex文件,

网友CN: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写入程序即可

网友CO:
51单片机一般都是用stcisp直接烧录,百度一下就有,stm32的话可以用flymuc像51一样烧hex文件,也可以用jlink直接烧录,更快更方便

网友CP:
在原理图那里,双击 单片机    在program flie  那里   点击后面的文件夹图标  找到你得hex文件 点击确认 就可以了

网友CQ:
我一般用keilc的

网友CR:
要下载一个软件程序,例如keil 或者IAR 等

网友CS:
生成hex文件,在通过stc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L:
首先你得找个开发环境,我一直用KEIL,然后看你单片机的对应型号了。再决定用什么烧录程序

网友CT:
KEIL 生成hex文件,proteus双击芯片导入

网友CU:
需要用一个软件,编好程序后用   (stc-isp-15xx-v6.86C)这个软件写入单片机

网友CV:
有专用的烧写器的

网友CW:
用keil写完之后生成hex文件,再用烧录软件烧进去

网友CX:
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尝试Keil uVision4这个软件

网友CY:
要看单片机类型

网友CZ:
用keil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DA:
先在keil里编写好程序,生成hex文件,下到开发板的话用stcisp,下到其他东西的话用usb烧录器,烧录的时候注意单片机型号一定要选对,再选上hex文件

网友DB:
用STC-ISP-V6.82E这个软件

网友DC:
烧录进单片机芯片

网友DA:
单片机分为直插跟贴片,直插的烧程序有开发板的话烧录就会很方便,贴片的只能转应到覆铜板后,用txd,rxd进行烧录。这些烧录都需要stc——isp这个软件,烧录的hex文件需要用keil编写。

网友DD:
hex文件或者Keil

网友DE:
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再点一下仿真的芯片位置

网友DF:
有仿真器 可以在线跑  可以下载程序 不同的单片机不一样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G(2017-11-17):
用keil编写程序,再用stc烧录软件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H:
用仿真器烧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I:
硬件烧录的话,就用STC-ICP,这是一个超强的STC单片机烧录软件工具箱,就是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
软件烧录的话,双击proteus中的单片机,选择keil生成的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DJ:
生成.hex文件,使用烧录器讲其烧录进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DK:
keil 编译然后用软件烧录

网友DL:
用什么平台,方法很多

网友DM:
一般用ISP就可以了..

网友DN:
单片机烧录方法需要根据具体的芯片类型来定,但都需要烧录器,例如STM8S103使用ST-LINK,将程序编译好后生成hex或S19文件,然后用烧录器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DO:
烧录器 烧啊

网友DP:
在软件里编写好  用专用的连接线下载呀

网友DQ:
看你是哪个单片机,比如51的直接用串口下载就行了!像PIC或ST的要用专门的下载器才行!

网友DR:
不同的芯片厂商会提供烧录程序,根据你用的芯片决定,去厂商官网找教程,厂商官网肯定也有论坛,总之要去厂商官网。

网友DS:
不是用哪个magic什么的吗

网友DS:
用一个magic什么什么的程序吧

网友DT:
你要看是什么单片机,是51还是STM32

网友DU:
你得用一个STC-isp  的东西才可以的

网友DV:
用下载线下载进去

网友DW:
你的是什么型号啊?不同型号差异很多的

网友DX:
keil 中可以直接添加 一个C文件的,

网友DY:
使用STC软件烧写

网友DZ:
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写工具烧写进去

网友EA:
这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比如51吧,用PZISP自动下载软件(蓝色写着普中的),进去之后点击打开文件,就可以烧写了。注意选择高低速,波特率有些会自动调整。哦对了,文件记得生成hex形式,有问题再问我

网友EA:
这要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以51为例,一半开发板就用的isp(蓝色写着普中),买开发板自带光盘里都有的,记得先转成hex文件再烧写

网友EB:
使用STC的下载软件

网友EC:
下载串口驱动,上网下载烧录软件就可以完成烧录了。

网友ED:
第一,要知道你手上的是什么单片机。第二,去下载它的数据手册。第三,去网上买个烧写器。第四,将烧写器与单片机安手册上的正确连接方法连好。第五,用你买的烧写器匹配的软件导入一个.hex文件就ok了

网友EE:
什么单片机?

网友EF:
第一个按钮 那里就有打开

网友EG:
用烧录软件

网友EH:
ISP用USB线连接下载程序

网友EI:
需要从Keil或其它编译器生成Hex、bin等文件,然后使用Jlink、烧录器等写入芯片。如有需要可以下载或是向同行索取一些操作步骤。

网友EJ:
单片机和电脑的连接有很多种:单片机上有通讯接口,引出来就是几根线了。电脑机箱也很多通讯接口,串口、并行口、USB口。将单片机的通讯接口和电脑的通讯接口连接起来,不同的接口形式用不同的接口线,还需要软件和硬件的相关支持。举个例子:某单片机是JTAG接口的与电脑的USB口连接就需要:USB接口的编程器、14针JTAG接口形式的引线(长度一般不能很长了),然后就是接到事先做好的与单片机JTAG引脚连接好的接口上就行了

网友EK:
将程序在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通过烧录软件烧入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EL:
什么单片机

网友EM:
首先得看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的编译软件和下载方式都可能不同,如简单的51单片机,使用KEIL编程,下载程序一般用ISP下载,这个在百度上很容易查到,其他ARM芯片如STM32可以用KEIL直接下载,也可使用专门的上位机下载。就简单描述这么多,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吧

网友EN:
在Keil中写好代码,然后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的单片机仿真中双击单片机在program file选中生成的hex文件。

网友EO:
找一块开发板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EP:
#在这里快速回复#用pl2303usb转串口,下载安装好pl2303驱动,注意电脑系统的位数,pl2303正负极与单片机对应相连,TXD与RXD相连,RXD与TXD相连,用ISP工具,设置好hex文件,端口号,波特率,先拔掉电源,点下载程序,待电脑提示上电,插上电源,等待下载成功

网友EQ:
要用keil生成HEX文件,然后用STC_ISP_V480软件烧录到单片机中

网友ER:
用keil 将.c文件生成.hex文件,点击仿真图 把.hex文件放进去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ES:
在电脑软件写入

网友ET:
引用 网友U:
下载stc烧录软件,用串口将hex程序烧进开发板单片机就行了

用flymcu软件,连接串口,找到hex文件写入。

网友EU:
使用st-link或jtag下载进去

网友EV:
在keil中编程  然后导出hex文件  最后打开单片机例如proteus添加上你的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EW:
下载keil,生成hex文件

网友EX:
生成hxe文件,然后烧录进去

网友EY:
转成hex格式文件

网友EZ:
直接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FA:
Arduino的话百度下载Arduino1.56版本,很简单都是一键式操作。普通单片机的话一般厂商都会有烧写软件,你在网上找找。

网友FB:
用keil生成hex文件,再用stc烧录软件下载进单片机,若一直显示在检测,拔掉gnd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FC:
用KEIL编写并生成HEX文件,,STC单片机的话用ISP软件下载即可,百度上有软件的

网友FD:
看用什么单片机,有些有专用烧程序软件,比如silicon,大部分用keil就好

网友FE:
下载keil和stc-isp

网友FF:
下载keilc51软件,选择对应芯片,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FG:
网上有很多下载的软件,就是选择好hex文件、选择com口,波特率,点击烧录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H:
51的话就用stc-ISP软件下载

网友FI:
一般用jlink swd 下载程序 还可以仿真

网友FJ:
我去,这个也有人问啊

网友FK:
在kail里可以 生成hex文件,将hex文件导入到单片机中

网友FL:
在KEIL里设置一下生成HEX文件,然后用ISP软件烧录进去就可以了,我用的是这个软件

网友FM:
用pz-isp烧录工具,然后就可以烧进去了

网友FM:
双击Proteus仿真的单片机,之后就在弹出的编辑原件里面找到program file ,之后点击找到你做好的单片机能读取的文件(后缀是.hex)添加进来之后按确定就好了。

网友FN:
kill c 生成.hex文件

网友FO:
如果是用proteus的话,先打开图,然后点开主芯片,找到输入文件的一个栏,然后找到.hex,打开它再点确定即可

网友FO:
如果使用proteus的话,找到主芯片双击打开,在弹出的窗口处找到一栏能导入文件的地方,导入.hex文件即可

网友FP:
如果是软件上的导入就在protues的仿真图里 鼠标先右击再左击单片机,然后再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用keil编译的.hex文件就可以了 。 硬件的话要去淘宝买一个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板子和USB转TTL的冷启编程器,然后下一个stc-isp软件,一般下载软件的页面有使用方法。有时候电脑不能识别冷启编程器,用驱动精灵下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Q:
用KEIL编写,再用烧录软件烧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FR:
去五一自学网,有现成的视屏

网友FS:
有个软件stc-isp-15xx-v6.86D可以烧录

网友FT:
买一个烧录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U:
带ISP功能的单片机直接通过串口下载,没有的用专门的烧写器烧写

网友FU:
带ISP功能的直接用串口烧录

网友FV:
用串口线连接,然后导入进去

网友FW:
右击鼠标就会出现文件夹然后选中添加就可

网友FX:
得要有烧录软件和USB驱动。

网友FY:
1,用keil生成.hex文件,在isis中右击at89c51,再左击,出现相应元件的属性对话框“Program File”一项中选择要加入的.hex文件。

网友FZ:
编译之后用下载器下载啊

网友GA:
用下载器,USB接口就可以。

网友GB:
看你用的什么开发板,如果用普中的话 需要去下载一下普中的串口助手 吧你的程序弄成 HEX文件 用普中导入到单片机中

网友GC:
拿progisp导入啊  生成hex文件

网友GD:
用kei写好程序后找到outputl点击生成hex文件,然后就可以用stc等烧入软件烧入了

网友GE:
你指的是烧录程序到开发板中还是将已有的单片机程序用开发软件打开?
前者的话通过开发软件如stvd,iar,keil等编译程序通过后,通过烧录器(如J-LINK,ST-LINK等)DownLoad到开发板中.
后者的话找到一个启动文件,用kei打开的是.hex后缀的,其它软件的启动文件后缀各不相同,找到了用对应的开发软件打开就可以修改程序,进行开发了.l

网友GF:
要烧写进去,首先要下载烧写器,还要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再将文件下进去

网友GF:
要下载烧写器,然后生成HEX文件,连接后选好端口,下载进去

网友GG:
用stc-isp烧录程序

网友GH: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烧录程序的。51常用的就是stc-isp.

网友GI:
用仿真器

网友GJ:
用编程器烧录即可

网友GK:
有一个烧录程序的模块和软件

网友GL:
问的不具体啊,一般就是硬件上CH340转一下,一头连电脑usb,一头芯片swd,如果是开发板一般都做好了的,直接按说明做

网友GM:
在keil中编写好程序,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在proteus中直接点击烧录芯片装载程序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GN:
先看看书或者视频教程再来问比较好 回复

网友GO:
首先你要有个烧录工具吧,

网友GP:
keil里面编译程序,编译成功生成.hex文件,用烧录软件将生成的.hex文件烧进单片机,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以参考,可以看看谭浩强的单片机教程

网友GQ:
可以去搜索flymcu这个东西可以 简单易操作

网友GR:
用keil制作完用isp刷写

网友GR:
用keil写hex后isp导入

网友GS:
具体平台,具体操作

网友GT:
这个根据具体的开发平台确定,一般是通过jtag接口进行程序的调试与烧录。我们在电脑连接usb电缆,其实是通过转换器转换为jtag接口。具体平台都有对应的操作方法,可以翻看平台的数据手册

网友GU:
需要下载驱动就好

网友GV:
选中单片机,右键,选择edit properties,然后再 program file  里面导入你写好的hex文件

网友GV:
先选中单片机,右击,选edit porperties,然后再 progran file 里面导入你写好的程序(要hex文件),然后ok .就好了

网友GW:
在软件里面设置一下下载口以及驱动,然后用下载线和你的单片机相连,在软件里有一个下载的界面,等下载完成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GX:
点开单片机,在里面导入

网友GY(2017-12-17):
有专门的驱动程序

网友GZ:
用keil软件生成hex文件再用STC软件烧入

网友HA:
先用keil 软件编程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录软件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如果你活了仿真图,可以在仿真图里添加.hex文件进行仿真。

网友HB:
在keil中编写好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如果是实物的单片机,就下载一个PZ-ISP普中,用一条USB线连接单片机,打开PZ-ISP,选择串口的端口“COMXX”  然后打开你的hex文件,加载进去,点击程序下载烧录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仿真的,编译,生成hex文件,在你的仿真图的单片机原件中点击右键,选择加载源程序,把你生成的hex文件加载进去单片机,点击仿真按钮就行了。

网友HC:
用stc-isp-15xx-v6.85H烧录程序

网友HD:
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烧录方法,不知道你说的是啥MCU

网友HE:
下载器加软件下载。很简单。

网友HF:
用仿真器下栽进去啊

网友HG:
用开发板下载或自制最小系统

网友HH:
可以去芯片官网上看看

网友HI:
用usb线连接单片机跟电脑啊  下个普中科技的程序下载器 然后选中程序 下载就行了

网友HJ:
用USB转串口,配合STCISP软件使用

网友HK:
普中那个软件蛮好的,简单明了,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HL:
stc烧录进去 就可以了 记得要用hax文件

网友HM:
我记得有那种软件,读写输入

网友HN(2018-05-14):
连接单片机用一个程序下载

网友HO:
先生成hex文件

网友HP:
用普中单片机烧录软件  或者STC专用烧程序的软件

网友HQ:
如果是仿真的话,在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中双击芯片,选择program file ,选择刚才生成的hex文件就行了。如果是开发板之类的烧录就需要scpip,然后选择连接

网友HR:
一般用 stc-isp-15xx-v6.85H 烧入.hex文件。

网友HS:
在keil中,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HT:
从51官网上下载一个stc-isp,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HU:
在keil里面新建一个文档再在KEIL里面

网友HU:
再keil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再在keil里面打开在里面编译,无错后然后使用stc-isp-15xx-v6.85H(烧录软件)里面的打开文件连上usb

网友HV:
在keil4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用烧录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HW:
用编译软件生成可下载文件即可

网友HX:
将你的代码生成.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便可

网友HY:
都带有烧录器的

网友HZ(2021-02-03):
keilc51中将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

网友IA(2023-03-01):
开发工具。51单片机的话,入门用的开发工具通常是keil,也就是一套交叉编译开发环境,可选的还有开源的sdcc,另外生产51单片机的厂商很多,有的厂商也会自己提供一套。注意:不同的编译工具在c语法上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烧写工具。开发工具生成好的二进制文件,一般买成品开发板都有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