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左移程序

楼主(2017-10-16):
1.今天用单片机定时器写了定时器左移的程序,虽然是写出来,感觉代码还是有点复杂,请求各位看看哪里优化?
2.为什么这段程序TMOD =0X01;     TH0 =0XB8;     TL0 =0X00;      TR0 =1;定要放在main函数大括号里面就不会报错,放在unsigned char cnt =0;
unsigned char i =0;      unsigned char m =0;    下面就会报错?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0

unsigned char cnt =0;
unsigned char i =0;
unsigned char m =0;

void main()
{
        TMOD =0X01;
        TH0 =0XB8;
        TL0 =0X00;
        TR0 =1;
        while(1)
        {
        if(1 ==TF0)
        {
          TF0 =0;
          TH0 =0XB8;
          TL0 =0X00;
          cnt++;
          if(cnt >=50)
          {
                  cnt =0;
                for(i=0; i<1; i++)
                {
                  LED =(0X01 <<i+m);
                }
                 m++;
                if(m >=8)
                {
                  m =0;
                }
          }
        }
  }
}

网友A:
关键是你要保证“它们”被执行了。放在哪里不是主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要保证“它们”被执行了。放在哪里不是主要问题。

谢谢。

网友B:
标题就有问题!定时器怎么能左移呢?不仅是单片机没学好,而且语文也未学好!唉!怎么进的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就有问题!定时器怎么能左移呢?不仅是单片机没学好,而且语文也未学好!唉!怎么进的大学?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