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7-10-17):
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通过触发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实现对电流的控制。
高手们,讨论一下单片机算法。

楼主:
大家给个单片机算法,能控制220V电机的。谢谢谢谢

网友A:
触发角与电流,没有确定的关系,你的命题是错的。

网友B:
检测到过零脉冲后,延时发出可控硅触发脉冲。5ms/90度,移相角每度55us,延时时间可启动定时器控制。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20  过零触发双向晶闸管
实例20 过零触发双向晶闸管.rar (46.03 KB, 下载次数: 22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2021-08-11):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过零脉冲后,延时发出可控硅触发脉冲。5ms/90度,移相角每度55us,延时时间可启动定时器控制。介绍你 ...

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过零脉冲后,延时发出可控硅触发脉冲。5ms/90度,移相角每度55us,延时时间可启动定时器控制。介绍你 ...

这个电路把光耦换成PC814之类的双向输入光耦可以节约一个光耦,814输入端内部有2个反向并联的红外线发光二极管,可以输入交流信号,1只PC814相当于2只PC817光耦。

网友E:
算了吧,可控硅控制单相异步电机转速大概其就行了,根本没办法精确控制。其原理就是电压下降了,电机带不动负载,自然转速就降下来了。比如电机空载的话,可控硅根本无法控制电机转速,不管导通角如何电机都会按同一转速运转。这么粗糙的控制原理,你还要什么算法啊!

网友F:
使用步进电机看看,算法很简单

网友G:
控制导通角只是控制了一个周期平均电压而已

网友H(2021-09-28):
引用 网友E:
算了吧,可控硅控制单相异步电机转速大概其就行了,根本没办法精确控制。其原理就是电压下降了,电机带不动 ...

老哥会用单片机控制单相交流电机吗,能教教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老哥会用单片机控制单相交流电机吗,能教教我吗

精确控制根本就不可能。粗略控制,能感觉到有快慢变化已经是最高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