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51实现AD采集

楼主(2017-10-17):
我现在需要通过51单片机一段变化的波段,然后在通过51去采集这样的一段波型

网友A:
“我现在需要通过51单片机一段变化的波段,然后在通过51去采集这样的一段波型

看不懂,......

网友B:
研读AD,然后定出间隔采样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C:
要先确认自己用的是什么型号的AD芯片,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D:
51单片机有很多型号,普通的51单片机是没有ADC的,需要外接ADC芯片,一般是ADC0832等等,网上很多,利用51单片机驱动AD芯片进行采样就可以实现AD采集,利用定时器设置好采样率就OK了

网友E:
给你几个参考案例
1.并行A-D,控制AD的CLK脉冲分为ALE输出CLK和虚拟CLK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2.串行A-D,控制AD的CLK脉冲分为TXD输出CLK和虚拟CLK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F:
主要看采样频率吧,看下数字信号就知道了,采样率是频率的两倍以上就没问题的啦,具体程序网上有很多的

网友G:
/*这是AD采集,数码管显示。你可以借鉴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Drd=P3^7;
sbit ADwr=P3^6;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dis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char x)
{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display(uint disnum)
{
                P0=table[disnum/100];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0);

                P0=table[disnum%100/1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0);

                P0=table[disnum%100%10];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10);
}
void main()
{
        while(1)
        {
                wela=1;

                P0=0x7f;
                ADwr=1;
                ADwr=0;
                ADwr=1;

                delay(10);

                P1=0xff;
                ADrd=1;
                ADrd=0;
                disnum=P1;
                ADrd=1;

                P1=disnum;
//                for(a=20;a>0;a--)
                display(disnum);
        }
}

网友G:
用到的芯片是ADC0804。照着这个原理图找到对应的芯片连接就行

网友H(2020-02-19):
参考一下

网友I:
看你用的什么51单片机,有的51单片机自带AD,所以外部不需要再加ADC模块,如果自身不带的话,加个A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