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入门后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

楼主(2017-10-17):
51系列单片机入门后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单片机编程能力,需要换一款单片机吗?

网友A:
入门,是一个宽泛的知识程度。

如果入门了,可以自己做几个项目试试。

网友B:
问你一个基本的问题,看看你入门了没有:
51单片机中,可以“位寻址”的单元有哪些?(提示,超过17个单元,少于50个单元。)
如果答不出,不要问别人,自己再从书中找,找的过程中,你的水平就提升了。
如果答得出,初步认为,你已入门了!

网友C:
51入门后建议先把51玩的熟练,然后再学stm32,毕竟和51有些相似,可以进一步提升能力

网友C:
51入门后先玩的熟练些,之后再玩stm32等比较接近的芯片,提升自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你一个基本的问题,看看你入门了没有:
51单片机中,可以“位寻址”的单元有哪些?(提示,超过17个单元 ...

这个标准似乎太狭窄了点,我有不同看法。类似问题起码要有几十个,才能通过,也仅仅是理论上的。

网友E:
多去做一些实例吧,从简单开始

网友E:
可以尝试做些diy电子作品

网友F:
你可以进论坛里面,自己学着制作一些单片机的实用作品,以提高自己对外设模块的整体应用

网友G:
做实物,做项目,理论变现实

网友H:
你找一些实用性好的项目可以练习一下,暂时不用换单片机。

网友I:
我的学习路程是现学的51单片机(郭天祥的版主),然后学习15单片机(自己画PCB加工的板子),现在在学STM32(正点原子的板子)。在学习过程中,以项目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网友J:
duo zhuo yi dian don xi ,huo zhe xue STM32

网友K:
可以学习ardrino或stm32

网友L:
我身边的人玩完51之后,都去搞stm32了,搞一下竞赛也不怎么用51,建议楼主学学stm32吧

网友M:
用一款功能更强大的单片机,推荐STM32或者MSP430,但是重点要放在对于外设的驱动上

网友N:
可以试改一下别人的程序,再自己写

网友O:
我是51学了之后继续学了32,多做几个设计

网友P:
学的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