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超声波小车程序

楼主:
小车用的是52单片机的四驱wifi,两侧电机串联,超声波模块是便宜实用的HC-SR04

单片机源程序:
                                                                                 /****************************************************************************
         硬件连接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ECHO1  P1_0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X1  P1_1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2  P1_2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X2  P1_3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3  P1_4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X3  P1_5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4  P1_6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X4  P1_7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ECHO5  P0_0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X5  P0_1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Left_moto_pwm P2_2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moto_pwm P2_3 //PWM信号端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sbit IN3=P2^4;
sbit IN4=P2^5;
sbit EN1=P2^2;
sbit EN2=P2^3;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define Left_moto_go {IN1=0,IN2=1,EN1=1;}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IN1=1,IN2=0,EN1=1;} //左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Left_moto_Stop {EN1=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IN3=1,IN4=0,EN2=1;}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IN3=0,IN4=1,EN2=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EN2=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long S5=0;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1ms延时函数,100ms以内可用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124;i>0;i--);
}

void Conut1(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1);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1);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1=(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nut2(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2);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2);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2=(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nut3(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3);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3);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3=(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nut4(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4);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4);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4=(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nut5(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5);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5);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5=(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全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20; //左电机调速,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四驱大轮>6
    push_val_right=18; //右电机调速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
//全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20;
       push_val_right=18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13;
      push_val_right=10;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后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13;
    push_val_right=1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

    }
/************************************************************************/
void  COMM( void )
{

                   TX1=1;
           delay(1);
           TX1=0;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1();                           //计算距离

                  TX2=1;
         delay(1);
          TX2=0;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2();                          //计算距离

                  TX3=1;
           delay(1);
           TX3=0;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3();                          //计算距离

                  TX4=1;
           delay(1);
           TX4=0;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4();                          //计算距离

                  TX5=1;
           delay(1);
           TX5=0;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5();                          //计算距离

    if(S1<20 && S3<30 && S5<20) //进入狭窄通道
     {
       backrun(); //倒车
      }

    if(S2<20 && S3<30 && S4<20) //进入狭窄通道
     {
       backrun(); //倒车
           if(S2>30 && S3>30)
              leftrun();
           if(S4>30 && S3>30)
              rightrun();
      }

else
    if(S1<20)
    {
      righ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
  else
    if(S2<20)
    {
      righ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
   else
    if(S3<30  ) //车子与障碍物90度垂直,右边距离小左转
     {
        backrun();
    if(S2>20&&S4<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if(S2<20&&S4>20)
        { back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delay(90);
             delay(90);
                 }
      }
     }
  else
    if(S4<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右边比车的左边距离小,左转
    }
  else
    if(S5<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右边比车的左边距离小,左转
    }

  else
      if(S3<30 && S1<S5 ) //车子与障碍物90度垂直,左边距离小右转
     {
        rightrun();
     }
  else
    if(S3<30 && S1>S5 ) //车子与障碍物90度垂直,右边距离小左转
     {
       leftrun();
     }
    else
    if(S1<20&&S5<20)
    {
       backrun();
    }

  else
    if(S3<30&&S2<20)
    {
      righ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
  else
    if(S3<30&&S4<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右边比车的左边距离小,左转
    }
  else
    if(S3>30&&S4<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右边比车的左边距离小,左转
    }
         else
    if(S3>30&&S2<20)
    {
      righ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

          else
    if(S2>20&&S4<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if(S2<20&&S4>20)
        { back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delay(90);
             delay(90);
                 }
    }

  else
   {
      run();

        }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delay(100);
          while(1)                       /*无限循环*/
        {
          COMM();
        }
}

网友A(2018-03-31):
很牛,一下子用那么多个超声波,不过在运行时会不会时不时撞头呢

网友A:
建议超声波模块改用那种模拟量的超声波,反应会快点

网友B:
TX1=1;
TX1=0;    大哥请问下,为什么我编译你程序时,提示这句话周围有错误

网友C:
大神,这么多个超声波模块可以有办法用一个程序驱动触发么?

网友D(2020-03-06):
引用 网友B:
TX1=1;
TX1=0;    大哥请问下,为什么我编译你程序时,提示这句话周围有错误

大哥问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E(2020-12-31):
这个 程序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