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18b20 1302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7-10-17):
分享一个1602 18b20 1302驱动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TSCIK=P1^0;
sbit TI0=P1^1;
sbit TRST=P1^2;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4;
sbit DS=P2^2;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void read_1602busy()//判断液晶忙不忙
{
        uchar busy;
        P0=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P0;
                EN=0;
    }while(busy&0x80);

}
void write_1602cmd(uchar cmd)//对1602写命令
{
        read_1602busy();
        RS=0;
        RW=0;
        P0=cmd;
        EN=1;
        EN=0;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对1602写数据
{
         read_1602busy();
         RS=1;
         RW=0;
         P0=dat;
         EN=1;
         EN=0;
}
/********************************************/
/*函数名称:显示字符串*/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串*/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纵坐标取值0-1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void dis_1602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if(y)        x|=0x40;
        x|=0x80;
        while(*str!='\0')
        {
                write_1602dat(*str++);
        }
}
/*******************************************/
/*函数名称:显示字符*/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纵坐标取值0-1
,dat:需要显示的数据已ASCLL形式*/
void dis_1602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y)        x|=0x40;
        x|=0x80;
        write_1602cmd(x);
        write_1602dat(dat);
}
void init_1602()//1602初始化
{
        write_1602cmd(0x38);//16*2显示
        write_1602cmd(0x0c);//开显示
        write_1602cmd(0x06);//读一个字节后指针加一
        write_1602cmd(0x01);//清除显示/
}
void write_ds1302_dat(uchar cmd,uchar dat)//写ds1302数据
{
        uchar i;
        TRST=0;                //拉低使能端
        TSCIK=0;    //拉低数据总线
        TRST=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
        for(i=0;i<8;i++)  //每次写一位,写八次
        {
                TSCIK=0;
                TI0=cmd&0x01;
                TSCIK=1;
                cmd>>=1;
        }
        for(i=0;i<8;i++)
        {
                TSCIK=0;
                TI0=dat&0x01;
                TSCIK=1;
                dat>>=1;
        }
}
uchar read_ds1302_dat(uchar cmd)//读ds1302数据
{
        uchar i,dat;
        TRST=0;
        TSCIK=0;
        TRST=1;
        for(i=0;i<8;i++)
        {
                TSCIK=0;
                TI0=cmd&0x01;
                TSCIK=1;
                cmd>>=1;
        }
        for(i=0;i<8;i++)
        {
                TSCIK=0;
                dat>>=1;
                if(TI0)        dat|=0x80;
                TSCIK=1;
        }
        return dat;
}
uchar dat_to_bcd(uchar dat)//数据转bcd码
{
        uchar dat1,dat2;
        dat1=dat/10;
        dat2=dat%10;
        dat2=dat2+dat1*16;
        return dat2;
}
uchar bcd_to_dat(uchar dat)//bcd码转数据
{
        uchar dat1,dat2;
        dat1=dat/16;
        dat2=dat%16;
        dat2=dat2+dat1*10;
        return dat2;
}
bit ds18b20_init()//da18b20初始化
{
        bit i;
        DS=1;
        _nop_();
        DS=0;
        delay_us(75);
        DS=1;
        delay_us(4);
        i=DS;
        delay_us(20);
        DS=1;
        _nop_();
        return(i);
}
void write_byte18b20(uchar dat)//ds18b20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
                delay_us(10);
                DS=1;
                _nop_();
                dat>>=1;
        }
}
uchar read_byte18b20()//ds188b20读数据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_nop_();
                DS=1;
                _nop_();
                j=DS;
                delay_us(10);
                DS=1;
                _nop_();
                dat=(j<<7|(dat>>1));
        }
        return(dat);
}
/**************************/
/***函数功能:获得温度(三位数无小数点)***/
uint get_tmp()
{
        uchar L,M;
    uint i;
    ds18b20_init();
        write_byte18b20(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18b20(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18b20_init();
        write_byte18b20(0xcc);
        write_byte18b20(0xbe);
        L=read_byte18b20();
        M=read_byte18b20();
        i=M;
        i<<=8;
        i|=L;
        i=i*0.0625*10+0.5;//读取正温度值
        return(i);
}
void main()
{
        uchar sec,min,hour,secshi,secge,minshi,minge,hourshi,hourge,ge,shi,bai,k;
        uint i;
        write_ds1302_dat(0x8e,0);
        write_ds1302_dat(0x80,dat_to_bcd(00));//对秒写数据
        write_ds1302_dat(0x82,dat_to_bcd(02));//对分写数据
        write_ds1302_dat(0x84,dat_to_bcd(17));//对时写数据
        write_ds1302_dat(0x8e,0x80);
        init_1602();
        while(1)
        {
                write_ds1302_dat(0x8e,0);
                sec= bcd_to_dat(read_ds1302_dat(0x81));//秒
                min= bcd_to_dat(read_ds1302_dat(0x83));//分
                hour=bcd_to_dat(read_ds1302_dat(0x85));//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