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与手机实现蓝牙通讯,手机上面的按键式怎么设置的呀

楼主(2017-10-17):
单片机如何与手机实现蓝牙通讯,手机上面的按键式怎么设置的呀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单片机和手机通过蓝牙app实现数据通信,,可以在应用商店中下载蓝牙串口助手,,里面可以自己定义按键的键值,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WIFI控制的链接,参考一下APP
http://www.51hei.com/bbs/dpj-95395-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