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供电、下载数据的其他方法方法

楼主(2017-10-17):
(锐志电子51单片机)

除了用自带的数据线实现供电和下载,怎么用USBISP下载口或者USB连接单片机呢?能拍张实物图吗

网友A:
ISP下载是将ISP下载线的绿色线连接单片机的RXD口白色线连接TXD口,黑色线和红色线分别连接VCC和GND.然后再用STC—ISP下载软件下载hex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