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两个简单的单片机程序放到一起执行?谢谢大神们

楼主(2017-10-17):
下降沿计数显示程序  和   转发程序   写在一起
P3.2口接收的是红接收管产生的38KHZ信号,如何让单片机在接收然后原封不动再P3.1发射出去呢?
#include<reg52.h>     //基于E18d80NK的计数器案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total num:";
uchar code tablex[]= "00000";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2^7;
sbit led=P1^2;
sbit single=P3^2;//低电平有效
sbit OUT=P3^1;

uchar count;
uint num;//0~65536
void delay(uint xms);
void write_com(uchar com);//位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数据;
void init();//lcd初始化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位置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数据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lcd初始化
{
    uchar nm;
    led=0;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80);
    for(nm=0;nm<10;nm++)//第一行显示
    {
        write_data(table[n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m=0;nm<5;nm++) //第二行显示
    {
        write_data(tablex[nm]);
   delay(5);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void main()
{
    init();
    TMOD=0X89;
    EA=1;
    ET0=1;
    IT0=1;//设置INT0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EX0=1;//打开中断允许

    while(1);
}
void T1_time()interrupt 0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跳变沿触发方式
{
    num++;
    write_sfm(4,num%10);
write_sfm(3,num%100/10);
    write_sfm(2,num%1000/100);
    write_sfm(1,num%10000/1000);
    write_sfm(0,num/10000);
}

第二个
#include <AT89x52.h>
sbit single=P3^2;
sbit OUT=P3^1;
void main( void )
{

while(1)
  {
   if(single==1);
   {
   OUT=1;
   }
   else
   {
   OUT=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