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程序烧成功了 单片机却没反应

楼主(2017-10-18):
这两天我用单片机下了几个串口实验,开发板就好像出了问题,写了程序,但没反应,就连点亮led都不成功,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先确认开发板有没有问题,如:测量一下开发板输入电压、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更换一块单片机模块,下载开发板的测试程序试试等。

网友B:
麻烦把程序和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D:
波特率对吗

网友E:
这样提问题,好像没人能帮得了你。

什么板子?什么片子?什么程序?等等、等等.......

网友F:
你换一块单片机试试

网友G:
判断一下是否是单片机开发板的问题,再者是不是接口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多测试几下试一试

网友H:
可以看看芯片是否放置正确

网友I:
检查下波特率,用示波器采下波形。
最关键的是晶振的频率对不对,晶振有没有虚接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程序能够下载进去,晶振应该没问题。看下时钟源选的是内部还是外部。

网友J:
看一下是不是接线接错了

网友K:
1,板子驱动程序有问题没?

网友K:
1,板子驱动有问题没?2,串口初始化了吗

网友K:
1,板子的驱动程序烧录有问题吗?
2,串口初始化了吗

网友L:
一般我验证串口的可用性就是把它电平拉高或者拉低,如果写了程序没反应,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或者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M:
确认一下IO是否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开发板有没有问题,如:测量一下开发板输入电压、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更换一块单片机模块,下载开发板 ...

我试过过换芯片,换子,好像的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提问题,好像没人能帮得了你。

什么板子?什么片子?什么程序?等等、等等.......

51的板子,之前都还能用的

楼主:
我就怕频率条不了,因为我有好几个串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把程序和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芯片是否放置正确

这个没有错

网友N:
那应该是板子问题,结合万用表排查板子的各个线路吧

网友O:
换一块单片机试试,也有可能是板子上的电路烧了

网友P: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Q:
测试一下输出

网友R:
你用开发板配套程序验证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你写的程序不对。

网友S:
要看看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T:
换一块开发板,仔细看一下设计电路

网友U:
换个单片机试一下。

网友V:
烧录成功了一般是没问题的,你看你的电路或者软件有没有问题了呢,是不是你的软件逻辑本身有问题,导致你输出的根本不是你预期的结果

网友W:
最简单的是先量40脚电压,正常后量1819脚波形,一般是正弦12mhz。如果都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X:
测量一下开发板输入电压、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更换一块单片机模块,下载开发板的测试程序试试等。

网友Y:
啥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Z:
这样提问题,好像没人能帮得了你。 程序贴出来啊

楼主:
解决了,我用了一个底版本的烧录软件就能烧录了,谢谢大家

网友AA:
你先用串口助手检查一下有没有输出输入

网友AB:
你试试下载些简单的代码,看看功能实现没有,如果没有,可能就是开发板坏了,否则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C:
程序错了吧,或者晶振不起作用

网友AD:
看看你电源是否接通  用万用表量一下各引脚的电压值

网友AE:
先用Proteus 模拟下看是否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AF:
你看看你的串口助手显示程序烧录成功没,因为单片机一般能重复烧录几万次,所以只要单片机还能烧录,那么就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了。在串口助手上显示你的单片烧录成功,你试着烧录几个实验程序,如果还是不可以,就说明开发板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AG:
把单片机型号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H(2019-01-08):
引用 网友E:
这样提问题,好像没人能帮得了你。

什么板子?什么片子?什么程序?等等、等等.......

板子HC6800EM3 v20   片子90C51  C程序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麻烦把程序和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include<reg51.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sbit P2_1=P2^1;
sbit P20=P2^0;
sbit key0=P1^0;//正弦按键
sbit key1=P1^1;//方波按键
sbit key2=P1^2;//三角波按键
sbit key3=P1^3;//锯齿波按键
unsigned char flag;//1,2,3,4分别对应以上四个波形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SIN_code[256]= //正弦波字表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
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a,
...
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 ,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
0x80,0x7c,0x79,0x76,0x72,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0x5a,0x57,0x55,0x51,0x4e,0x4c,0x48,0x45,0x43,0x40,0x3d,0x3a,
0x38,0x35,0x33,0x30,0x2e,0x2b,0x29,0x27,0x25,0x22,0x20,0x1e,0x1c,0x1a,0x18,0x16,0x15,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
0x09,0x08,0x07,0x06,0x05,0x04,0x03,0x02,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
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d,0x0e,0x10,0x11,0x13,0x15,0x16,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
...
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unsigned int t=0;
unsigned char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scan_num,temp;
   P1=0xff;                         //P1口输入
   temp=P1;                            //从P1口读入按键值存入temp
if(~(temp&0xf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key0==0)                       //正弦波
{
   keyscan_num=1;
}
else if(key1==0)                  //方波
{
   keyscan_num=2;
}
else if(key2==0)                 //三角波
{
   keyscan_num=3;
}
else if(key3==0)                //锯齿波
{
   keyscan_num=4;
}
else
{
   keyscan_num=0;           //没有按键按下
}
   return keyscan_num;
}
}

void init_PCF8591()   //PCF8591初始化函数
{

   P20=t;
}

void SIN()
{
   unsigned int i;
   do
   {
    P20=SIN_code;        //由P2_0口输出给PCF8591数据
           i=i+1;
   }while(i<256);
}

void Square()
{
   EA=1;
   ET0=1;
   TMOD=1;
   TH0=0xff;     //装入时间常数
   TL0=0x83;
   TR0=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P20=!P20;
   TH0=0xff;
   TL0=0x83;
   TR0=1;
}

void Triangle()
{
    P20=t;
        do
        {
        P20=t+1;     //上升沿
        }while(t<0xff);
        P20=0xff;
        do
        {
        P20=t-1;
    }while(t>0);
        P20=0;
}

void Sawtooth()
{
   P20=0;

   do
   {
   P20=t;
   t++;
   }while(t<0xff);

}

#define         _Nop()        /*定义空指令*/
sbit        SCL=P2^1;        //I2C        时钟
sbit        SDA=P2^0;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 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           I2C 总线,即发送           I2C 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 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          c 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           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 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           8 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 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           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           retc 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           a 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 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 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 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2C.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nsigned long xdata  LedOut[8];
unsigned int  D[32];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void main()
{
   init_PCF8591();
   do
   {
    flag=keyscan();
}while(!flag);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
    do
    {
    flag=keyscan();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SIN_code[256]);

    }while(flag==1);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0xff);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0x83);
    do
    {
     flag=keyscan();
}while(flag==2);
     TR0=1;
     break;

     case 3:
          do
          {
           flag=keyscan();
           if(t<=127)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t) ;
          else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255-t) ;
          }while(flag==3);
          break;

          case 4:
          do
          {
           flag=keyscan();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t++);
          }while(flag==4);
          break;
   }
}
}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麻烦把程序和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7syk7NENGOMyERqlzEePw  提取码:eykq

网友AI:
看看电源供电之类的,芯片上可以拿电压表测一下电压,还有各个驱动芯片啥的,都测一测

网友AJ(2019-03-21):
我用的是天祥的板子,用STC显示操作成功,可是数码管不亮,把开发板接到别的电脑上,同一个程序,别人的好使,我的电脑用其他的板子也好使

网友AJ:
我也是先用的串口,之后就不好使了

网友AJ:
keil uvision 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有必要检查软件

网友AJ:
可能是编译软件错了,产生了乱码

网友AK:
用串口助手试试,看是否有数据输出,大多数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AL:
先看哈是不是板子坏了,接着串口是否找到,,有可能是你把板子的接口接反了

网友AM:
我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仔细去找下单片机的各个模块连的管脚是不是跟你写的程序的管脚一致。比如说大部分单片机的LED灯管脚都是接在P2管脚上的,可有些单片机不是,他们是接在P0管脚上的。管脚你没写对的话是不会由对应的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