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stc89c52可以取代stc12a32s2

楼主(2017-10-18):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题目太简单了。程序可互换,只需简单调整。stc89c52与stc12a32s2封装不同电路重新设计。

网友B:
多半不可以。

网友C:
你用低版本芯片替代高版本芯片如果没有使用到ADC、PWM等增加功能其软件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否则不可以。而且还牵涉到引脚排列,封装是否相同,STC12系列是国产芯片,不存在买不到的问题,没有必要做此尝试。不过你讲的STC12A32A2这个型号确实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