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驱动控制功率MOS开关

楼主(2017-10-18):
请教STM32的普通I/O脚(驱动能力约20mA),可以直接控制PMOS的开关吗?此MOS管串在24V DC电源路径上,控制电源给负载供电。
还是需要加一个晶体管做驱动?

谢谢

网友A:
用过 可以的

网友B:
查MOS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不可以,需通过一个npn三极管才能驱动24v串接的pmos。

网友D:
你MOS管是什么型号  正常的话24v的MOS  单片机IO的驱动电路够了  不需要加驱动IC

网友C:
io口只能工作在单片机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