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二极管的流水灯没反映

楼主(2017-10-18):
我连的10个二极管的流水灯

不过为啥没反映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uchar aa,bb;

void main()
{  P1=aa,P2=bb;
   while(1)
   {
   aa=0x80,
   bb=0x0;
   delay();

   aa=0x40,
   bb=0x0;
   delay();

   aa=0x20,
   bb=0x0;
   delay();

   aa=0x10,
   bb=0x0;
   delay();

   aa=0x8,
   bb=0x0;
   delay();

   aa=0x4,
   bb=0x0;
   delay();

   aa=0x2,
   bb=0x0;
   delay();

   aa=0x1,
   bb=0x0;
   delay();

   aa=0x0,
   bb=0x2;
   delay();

   aa=0x0,
   bb=0x1;
   delay();
   }
}

void delay()
{
    unit x,y;
    for(x=100;x<0;x--)
       for(y=200;y>0;y--);
}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对P1、P2赋值操作,如 :P1=0x80;P2=0x0;或宏定义#define aa P1   #define bb P2,这时对aa、bb的操作就是对P1、P2的操作,不可以用两个变量代替P1、P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aa P1
#define bb P2
void delay();
//uchar aa,bb;

void main()
{//  P1=aa,P2=bb;
   while(1)
   {
   aa=0x80;
   bb=0x0;
   delay();

   aa=0x40;
   bb=0x0;
   delay();

   aa=0x20;
   bb=0x0;
   delay();

   aa=0x10;
   bb=0x0;
   delay();

   aa=0x8;
   bb=0x0;
   delay();

   aa=0x4;
   bb=0x0;
   delay();

   aa=0x2;
   bb=0x0;
   delay();

   aa=0x1;
   bb=0x0;
   delay();

   aa=0x0;
   bb=0x2;
   delay();

   aa=0x0;
   bb=0x1;
   delay();
   }
}

void delay()
{
    unit x,y;
    for(x=100;x<0;x--)
       for(y=200;y>0;y--);
}

网友B:
P1,P2定义不是这样的
#define aa P1
#define bb P2

网友C:
先看仿真有没有问题,如果仿真一遍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中不能正常工作,估计是因为过载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D:
aa,bb 赋值到P1,P2 , 不可以用两个变量代替P1、P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aa P1 // 宏定义
#define bb P2 // 宏定义

void delay();
//uchar aa,bb;

void main()
{  //P1=aa,P2=bb;  // <--- 赋值到P1,P2,  P1,P2定义不是这样的, 不可以用两个变量代替P1、P2。
        while(1)
        {
                aa=0x80,
                bb=0x0;
                delay();

                aa=0x40,
                bb=0x0;
                delay();

                aa=0x20,
                bb=0x0;
                delay();

                aa=0x10,
                bb=0x0;
                delay();

                aa=0x8,
                bb=0x0;
                delay();

                aa=0x4,
                bb=0x0;
                delay();

                aa=0x2,
                bb=0x0;
                delay();

                aa=0x1,
                bb=0x0;
                delay();

                aa=0x0,
                bb=0x2;
                delay();

                aa=0x0,
                bb=0x1;
                delay();
        }
}

void delay()
{
        unit x,y;
        for(x=100;x<0;x--)
                for(y=200;y>0;y--);
}

网友E:
P1=aa,P2=bb;aa,bb为不确定变量,不能直接赋值给P1,P2

网友E:
P1=aa,P2=bb;aa,bb不能直接赋值

网友F(2019-01-31):
P1=aa,P2=bb;只能将P1与P2端口的值赋值给aa与bb,怎么能将名称赋给aa与bb呢?
要么用宏定义给P1与 P2取个别的名字,叫aa与bb.(注意,这里的aa与bb是不会同内存打交道的,你定义的变量是要同内存打交道的),要么直接用P1=0x80,   P2=0x0;   delay();......

网友G:
说的也是,变量怎么将变量名变了呢?神级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