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式元器件PCB封装尺寸

楼主(2017-10-18):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直插式元器件封装尺寸的大小

网友A:
通用的封装,不与实际物品一样,这个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B:
绘图软件PCB封装库里有很多现成的常用封装,厂家产品文档一般都有详细封装尺寸,少数找不到封装尺寸的元件需要自己按实物测量绘制。

网友C:
有,但库里要有文件,没有的下载和自己做,要会搜索元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