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利用向导产生想要的PCB板尺寸

楼主:
   Altium Designer16用向导产生想要的PCB板尺寸

利用文件--------新-------PCB命令,可以在工程文件夹中产生新的PCB板文件,产生的PCB板尺寸是系统默认的尺寸,可能不适合你需要的尺寸,系统提供的板尺寸可能偏小,由此带来很多的麻烦。如果采用想到生成PCB板,则可以一步到位,简单快捷。方法如下:
启动AD16软件-------在AD16屏幕的右下角单击system--------files-------此时在AD16屏幕的左侧弹出filse面板见下图

--------单击上图中的PCB Board wizard  PCB板向导-------弹出PCB板向导对话框------单击对话框右下角的下一步------选择 公制/英制-------单击下一步--------弹出下图:

----------

--------双击上图中:Custom定制----------在下图:板尺寸:填入宽度和高度
-------点击下一步-------选择信号层(选择1:单面板,选择2:双面板)和电压平面层数目(双面板选择0、4层板选择2)--------单击下一步--------选择PCB过孔类型--------单击下一步-------选择直插零件/贴片零件---------单击下一步-------设置铜箔线宽度、过孔大小-------单击下一步---------单击完成--------屏幕上弹出设置好的PCB板轮廓--------下一步最重要---------单击:文件--------save as(另存为)---------弹出:另存为  对话框(见下图)-------在另存为 对话框顶部选择本PCB板文件的存放位置(一般把本次新建的文件存放在桌面或当前工程文件夹中)  在对话框底部改写PCB板的文件名(系统默认文件名是:PCB1见下图)--------单击保存。这个由向导产生的PCB文件,就存放在了桌面或当前工程文件夹中。
最后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不设置:另存为这一步,这个新建的PCB文件系统会存储在系统默认的位置,而这个系统默认的位置,你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导致这个PCB文件设置好了,但找不到它在什么地方,或者它在你不需要的位置。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网友A(2019-07-13):
这个方便。

网友B:
快捷准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