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电容为什么负极接的电源正极啊?

楼主:
10uf的那个

网友A(2017-10-18):
电容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B:
电容正极接电源正极,通电复位脚先正,后10k放电为零,就是正接正才对。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网友D:
仿真看不出问题,实际你这样接小心炸了,必须正对正,负对负

网友E:
这个不需要有疑问的,单片机复位这个就是这个规矩,记住了照着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分正负极的

..电解电容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容正极接电源正极,通电复位脚先正,后10k放电为零,就是正接正才对。

这是书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仿真看不出问题,实际你这样接小心炸了,必须正对正,负对负

这是书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需要有疑问的,单片机复位这个就是这个规矩,记住了照着用

我是已经学了一遍 倒回来重新看的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需要有疑问的,单片机复位这个就是这个规矩,记住了照着用

你确定?不思考就使用的技术人员,你的寿命可能会很短。设计行业没有那么多规矩,一个电路有很多种方式去做,别人的参考设计或许在他的环境下或者条件下能够使用,但是在你的环境下就不一定了。看完了别人的设计,首先思考的是合不合理再就是符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H:
我觉得是正对正,负对负,电子产品能炸的元器件好像就是电解电容吧,哎,想当初在实验室自己设计电源,电容的耐压值不够,在实验室,两个电容炸得我心都碎了,全实验室的人看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分正负极的

这说电容不分正负极的,我想问你你是学电的吗

网友I:
电解电容接反了,内部漏电流大,很容易发热爆浆,胆电容也分正负的,不爆浆,就是漏电流大

网友J:
如果是瓷片电容就没有正负极,如果是电解电容就需要正接正

网友K:
电容就是诶,不分正负极诶

网友L:
电路图是错的,VCC接电解电容正极,电解电容负极接RST,和10K电阻组成上电复位电路
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电阻的大小是10k。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单片机的电源是5V,所以充电到0.7倍即为3.5V),需要的时间是10K*10UF=0.1S。也就是说在电脑启动的0.1S内,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在0~3.5V增加。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从5~1.5V减少(串联电路各处电压之和为总电压)。所以在0.1S内,RST引脚所接收到的电压是5V~1.5V。在5V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中小于1.5V的电压信号为低电平信号,而大于1.5V的电压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时间为0.1S左右)。

网友M:
电解电容在实际应用中必须注意极性问题,接反了是会爆炸的。这个毕竟是仿真,实际应用注意就行了。

网友N:
接错了呗,这个电容和电阻构成单片机的简单复位电路

网友O:
应该是画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电路图是错的,VCC接电解电容正极,电解电容负极接RST,和10K电阻组成上电复位电路
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 ...

这个是错的吗?这是书上的,然后仿真也没问题

网友P:
该图复位电路部分有误,正解应为电解电容C3正极,即无阴影部分接VCC,负极接RST引脚,构成复位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F(2017-11-29):
引用 网友P:
该图复位电路部分有误,正解应为电解电容C3正极,即无阴影部分接VCC,负极接RST引脚,构成复位电路的一部分 ...

我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的电路图也是 电容负极接上正极了 图在我的另外一个主题贴里 最小系统的

网友Q:
无极性电容!

网友R:
应该是画错了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S:
普通的电容不分正负极,要电解电容就分了

网友T(2021-06-15):
钽电容,极性电解电容和插件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一旦接反,轻微的情况会发烫鼓包,严重的情况会在上电3秒之内直接炸掉,威力不小,普通贴片电容(0603/0805等),无正负极,直接贴片即可

网友U:
引用 网友F:
我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的电路图也是 电容负极接上正极了 图在我的另外一个主题贴里 最小系统的

都哪些书是反着结电容的啊?报几个书名呗,很想看看是谁写的。

网友V:
图是错的,接反了会炸电容

网友W:
仿真可以用,但是等到你正真用的是侯就炸了

网友X:
这是复位电容没毛病

网友Y:
引用 网友I:
电解电容接反了,内部漏电流大,很容易发热爆浆,胆电容也分正负的,不爆浆,就是漏电流大

铝电解还有一定的耐受反向电压的能力,钽电解完全耐受不了,接反了直接起火!!!最夸张的是,我曾经用数字万用表测过钽电解的反向漏电流,结果同一批钽电解焊到板子上,只有我测过的那只起火了,其他的都好好的。

网友Z:
原则上,电解电容是不能正负极反向的,但在这个电路中是可以用的。实物操作过的,没问题!
不过,安全是安全,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AA:
电容确实接错了!书上的也有可能错误。

网友AB:
这里用无极性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AC:
图错了,    仿真的确 没有关系不受影响,  实际电路如果也这样做, 也不受影响也能正常工作.
但是  , , , ,, 但是 , ,,, 但是 ,  ,,  错了就是错了,  按照规范要求 就是对的,  别问为什么!
在这样的复位电路中, 也不会爆炸!  不要问为什么,  实践一下 可以证明一切理论! 推到所有假设乱说!

网友AD:
如果你用电解电容,如你图上所示,肯定是错误的,电容极性接反了。在复位电路里因为电流小,电容不会爆掉,也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但用无极性电容就不分正负极了。

网友AE:
错了呗 还能有啥 别迷信所谓书本

网友AF:
有正负电源的时候,负电源的GND是接电容的+

上电前要三思:
有极性的钽电容在,钽电容接反极性会起火燃烧,温度会很高,容易引发火灾。
有极性的铝电解电容极性接反, 会爆外壳,容量越大,电压越高,炸外壳的威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