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51单片机数码管求助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51单片机原理图中的显示电路部分中各个元件的具体型号和数值大小,并且解释一下如何工作的?

网友A(2017-10-18):
在手册上查

网友B:
最简单的驱动电路,51输出口直接接数码管,接个上拉电阻。这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C:
一个普通的数码管的发光显示其实都是多个LED的显示拼凑起来的,无非是通过特定的编码使他们显示有了规律,只要能静态的显示一个数字,以此类推,其他的也产不多的,动态显示只是其实是一个扫描显示的原理

网友D:
每个数码管是由8段发光二极管组成,要让它们显示不同数字即让不同的段亮,你看看它们特定的的编码就行,还有就是数码管显示分两种,一种是动态的,一种是静态的。

网友E:
如果你需要的话,联系我,我给你学习用的视频。QQ:1445864656 。

网友F:
你应该去看书,书上都有,当然要好的书才全面深刻。
介绍你2本书,
理论的,看《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案例的,看《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每个数码管是由8段发光二极管组成,要让它们显示不同数字即让不同的段亮,你看看它们特定的的编码就行,还有就是数码管显示分两种,一种是动态的,一种是静态的1

网友H:
也就是 八个led只不过排成八的形状,有个公共端

网友I:
可以理解成每段都是一个LDE  一般取4.7K限流电阻保护

网友J:
51的P0脚可以直接驱动LED数码管。如果是多位的,在共阳极或共阴极增加一个9013来控制每一位的显示。就可以了。单片机是采用动态扫描方式,人眼看不闪烁

网友K:
数码管分共阴和共阳两种,最好可以通过三极管来驱动,免得损坏单片机。建议用共阳的,驱动口出来串一个限流电阻,接上一个9013,这样驱动对单片机没损害,同时亮度又够。

网友L:
数码管一般都是  段选位选  重要的是看程序如何写  他就如何工作

网友M:
1、先要理解单个LED是怎么控制点亮和熄灭的;
2、有这个基础就简单了,数码管其实就是多个独立LED按照规律排列起来的,本质上说和开发板上的8个独立LED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为了设计便利,我们会将多个独立LED的的供电极或者地合在一起,然后封装起来,这就形成了数码管的样子。不好理解的话就用城市的排水系统类比,家家户户的排水管最终都连到城市的地下水道,地下水道最终将污水排入处理厂,那么地下水道就相当于共地(共阴极),只要这个通道是通的,居民的排水就会正常。这里的地下水道就相当于位选信号,选中了就是打开了,而送的段码就相当于同一时刻有多少用户打开了排水阀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