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测量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2017-10-18):
看了很多别人的程序,也了解了一下原理,感觉别人写的太复杂了,所以就自己写了一个,但是不管用,距离乱显示,而且刷新时间长。麻烦大神帮我看看哪出问题了,不要给别人的程序,我有太多。只想知道这个程序问题在哪,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
sbit tring=P2^0;
sbit echo=P2^1;
sbit DLA=P2^2;                //位显数码管
sbit DLB=P2^3;
sbit DLC=P2^4;
bit flag=0;                        //测量超声波是否成功标志
uint S;                                //长度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7;a>0;a--);
}

void conduct()
{
        uint time;
        time=TH0;                          //读取时间长度
        time<<=8;
        time=time|TL0;
        TH0=0;TL0=0;
        S=time*0.017;                 //转化为距离,单位CM;time*340*100/(2*1000000)
}
void init()
{
        TMOD=0x11;
        EA=1;ET0=1;ET1=1;
        TH1=0xB1;TL1=0xE0;//周期为20MS;
        TH0=0;TL0=0;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若溢出,则说明测量失败
{
        flag=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uchar a,b;
        TH1=0xB1;TL1=0xE0;
        if((S>4000)|(flag==1))                 //数码管显示函数
        {
                for(a=40;a>0;a--)
                {
                        flag=0;
                        DLA=0;DLB=0;DLC=0;P0=0x3f;delay20us();
                        DLA=1;DLB=0;DLC=0;P0=0x50;delay20us();
                        DLA=0;DLB=1;DLC=0;P0=0x50;delay20us();
                        DLA=1;DLB=1;DLC=0;P0=0x79;delay20us();
                }
        }
        else
        {
                for(a=40;a>0;a--)
                {
                        DLA=0;DLB=0;DLC=0;P0=table[S%10];delay20us();
                        DLA=1;DLB=0;DLC=0;P0=table[S%100/10];delay20us();
                        DLA=0;DLB=1;DLC=0;P0=table[S%1000/100];delay20us();
                        DLA=1;DLB=1;DLC=0;P0=table[S/1000];delay20us();
                }
        }
        b++;                                                //b为10即200ms测量一次;
        if(b==10)
        {
                b=0;
                tring=1;
                delay20us();
                tring=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1);
                TR0=0;
                conduct();
        }
}

网友A:
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问题

是吧,我也认为是没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应该是执行时候的问题,可能有冲突,也有可能mcu忙

网友B:
很多时候不是程序的问题,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我以前也调过很长时间,最后整了整传感器,然后就好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不是程序的问题,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我以前也调过很长时间,最后整了整传感器,然后就好了,你 ...

不会的,因为我用别人写的程序试过没问题

网友C:
帮看,我在我软件试试

网友D:
感觉没有问题哎,执行时出现的是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有问题哎,执行时出现的是什么错误?

烧录后距离不准确,是很离谱;而且久久不刷新

网友E: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