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7-10-19):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  如果要将“STC89C52RC”的程序   放到   “STC12C5A60S2”  上使用,需要对哪些方面进行修改!!!(具体要怎么修改)

网友A:
STC12C5A60S2是1T单片机,速度比STC89C52RC快得多,原来的软件延时要修改,另外对寄存器刚写入的数据需要间隔几us再读,否则速度太快会读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2C5A60S2是1T单片机,速度比STC89C52RC快得多,原来的软件延时要修改,另外对寄存器刚写入的数据需要间 ...

您好像  看反了!!!!

网友B(2019-01-31):
楼主你这就不对了,别人按要求很好的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还没明白.直白同你说就是STC12C5A60S2的运行速度比STC89C52RC运行度快,要想保持原设置参数不变,就要将原来软件延时时间改长才能保证与原来同步.还有1T你不明白建议你查一下STC89C52RC.说多了你会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