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帮忙,这程序咋写,谢谢!

楼主(2017-10-19):
两个触发开关,触发一开关,路标向上;触发另一开关,路标向下。关键是要有回弹效果。也就是说:路标到顶后,要回落几下,最后停下不动。

楼主:
用的是舵机来驱动,有视频,不知咋上传。

网友A:
有点难啊 ,坐等大神

网友B(2019-01-31):
无非就是让灯标上下摆动几下再指向上方或者下方,就如同两个LED交替闪几下再让一个LED亮

网友C:
题目很好,自己试试也不错嘛?

网友D:
可以把向上或向下的动作封装成函数,触发开关后执行函数,而不是执行动作,应该会好做点。比如向上函数内容大概就是先执行先上动作到位,然后执行一点向下动作,循环几次最后执行向上动作到位后保持不动,向下函数也类似,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