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计数器有什么用(C语言)

楼主(2017-10-19):
请教大神,关于51计数,可以用if(i==5)来解决,那51计数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最好有个简单的小程序和说明

网友A:
计数器可以实现定时器,捕获值=设定值,执行相关的程序发生中断

网友B:
51的计数器也可以说是定时器
当你学习了定时器,就会有深刻的理解。
建议你学习观看郭天祥的视频第3节和第4节。
讲解的很详细,也有一些参考程序

网友C:
用于定时和外部触发计数用的啊

网友C:
定时和外部计数脉冲使用的

网友D:
定时器,使用定时器中断比用延时函数准确

网友E:
用if语句是可以实现,但是精确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自己做做实验你就知道了

网友F:
计数器也就是定时器,他可以用来外部计数也可以用来计外面引脚过不的脉冲数,用途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