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怎么添加1602a背景亮灭程序

楼主(2017-10-19):
通过npn三极管驱动1602a背景,两按键控制实现背景亮灭,哪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A:
我想还是直接连个开关在15脚上来的方便些

网友B:
用NMOS管好些 NMOS内阻小 电压驱动 三极管电流驱动的

单片机上定义一个管脚控制三极管或NMOS 扫描按键 确定按下2词后控制脚翻转 背景灯就灭了 如果配合AD采集光照和PWM输出 背景还可以无级调光

网友C:
51的一个IO口通过电阻控制背光不就行了。

网友D:
就是npn直接连接就行了,当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