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的简单介绍

楼主:
D/A:数字 digit)到模拟(analog) 就是把数字信息转换成模拟量单片机属于数字芯片内部只有01表示的。无法表达一个模拟量。电压值 模拟量是随意变化的。数字量就2种变化没有变化表示。如果是一个8 D/A芯片 这里是并行口   8跟线跟单片机连接就是 0255 0 0 0 0 0 0 0 0——1 1 1 1 1 1 1 1 全部送 1 就是最大的表示范围 。如果是5V那么最小的变化范围就是5V / 255约等 0.0196
一、D/A转换器的原理
T型电阻网络D/A 转换器(如图):
工作原理: Vref  是参考电压的输入端,下面的 D0 ---D7是数字控制端上面的开关是控制 0 1,后面是运算器是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的一个装置。当然D/A 有电流输出型也有电压输出型,如果电流输出型就不用后面的转换器了。就是一个流压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