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元件加了封装但是在pcb里面没有显示

楼主(2017-10-19):
想请教一下,原理图里有的元件加了封装可为什么在PCB里却没有显示这个元件

网友A:
没有 加载吧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画的,点开你画好的PCB元件库文件,点击左下角的PCB Library,看看是不是有多余的封装( footprint),删除没有用的封装文件,再点击原理图库文件,再在 SCH  Library里添加封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画的,点开你画好的PCB元件库文件,点击左下角的PCB Library,看看是不是有多余的封装( footprin ...

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在原理图里有两个元件的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有一个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