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控制小车 求大牛求相助!

楼主(2017-10-19):
硬件从做好的循迹小车中改过来的。是好的。存在问题:
手机发送16进制代码,小车没有反应

蓝牙型号为HC-05

附上程序代码,求大神解惑!
不胜感激!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EED_L_MAX 60
#define SPEED_R_MAX 60

//端口声明
sbit L1 = P0^0;
sbit L2 = P0^1;
sbit R1 = P0^2;
sbit R2 = P0^3;

//变量定义
uchar t;                         //   计数
uchar PWM_L1;                 //          占
uchar PWM_L2;                 //          空
uchar PWM_R1;                 //          比
uchar PWM_R2;                 //

uchar Temp;                        //    接收数据暂存变量

uchar Port_flag;                   // 串口接收标志位

int mode;                           // 控制模式
int SPEED_L_TARGET;           // 左轮速度
int SPEED_R_TARGET;           // 右轮速度

//子程序声明
void Speed_Calculate();
void motor();
void Port_init();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TH0=(65536 - 100)/256;
  TL0=(65536 - 1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Port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Time0_init();
  Port_init();
  while(1)
  {
      if( Port_flag == 1 )
          {
            Port_flag = 0;
            switch (Temp)
                {
                   case 0x01 :
                      mode = 1;                          // 直走
                   case 0x02 :
                      mode = 2;                   // 左拐
                   case 0x03 :
                      mode = 3;                          // 右拐
                   case 0x04 :
                      mode = 4;                           // 倒退
                   case 0x05 :
                      mode = 5;                          // 停止
                }

          }

          Speed_Calculate();
          motor();

  }

}

void motor()
{
        if(SPEED_L_TARGET>=0)
        {
        PWM_L1=SPEED_L_TARGET;
        PWM_L2=0;
        }
        else
        {
        PWM_L1=0;
        PWM_L2=abs(SPEED_L_TARGET);
        }

        if(SPEED_R_TARGET>=0)
        {
        PWM_R1=SPEED_R_TARGET;
        PWM_R2=0;
        }
        else
        {
        PWM_R1=0;
        PWM_R2=abs(SPEED_R_TARGET);                 //绝对值
        }
}

void Speed_Calculate()
{
        if     (mode == 1)
        {
                SPEED_L_TARGET = SPEED_L_MAX*0.45;                                   //直走
                SPEED_R_TARGET = SPEED_R_MAX*0.45;
        }
        else if(mode == 2)
        {                                                                                                    //稍微左拐
                SPEED_L_TARGET = SPEED_L_MAX*0;
                SPEED_R_TARGET = SPEED_R_MAX*0.55;
        }
        else if(mode == 3)
        {
                SPEED_L_TARGET = SPEED_L_MAX*0.55;                                      //稍微右拐
                SPEED_R_TARGET = SPEED_R_MAX*0;
        }
        else if(mode == 4)
        {
                SPEED_L_TARGET = SPEED_L_MAX*(-0.45);                      //后退
                SPEED_R_TARGET = SPEED_R_MAX*(-0.45);
        }

        else if (mode == 5)
        {
                SPEED_L_TARGET = SPEED_L_MAX*0;                                      //停止
                SPEED_R_TARGET = SPEED_R_MAX*0;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 - 100)/256;
     TL0=(65536 - 100)%256;
         t++;

        if(t<PWM_L1) L1=1;else L1=0;

        if(t<PWM_L2) L2=1;else L2=0;

        if(t<PWM_R1) R1=1;else R1=0;

        if(t<PWM_R2) R2=1;else R2=0;

        if(t>100)
                t=0;

}

void Port () interrupt 4
{
        RI=0;
        Temp=SBUF;
        Port_flag=1;
}

楼主:
别沉了啊,自顶。纠结半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沉了啊,自顶。纠结半天了

因为没有你说的相应硬件,也没办法试验你的程序。
你到本论坛的智能小车/机器人板块去找找答案吧。
你的小车没反应,不一定只是51单片机的程序问题,还和你的手机APK程序有关,两边要配套才行。我的蓝牙小车就是从那里学来的,多看几篇相关文章。
以我的经验,提醒你以下几点:
1、首先是单片机蓝牙接收和手机蓝牙发送的数据类型一定要相同,一定一定一定。
2、51单片机的晶振是多少?如果是12M,串口的波特率最大4800,一定要加倍,否则,接收数据误差太大,没法工作的。
3、手机APK程序是自己写的吗?如果是用别人的,那得好好研究一下别人的51单片机程序,才知道别人的手机是发的什么样的数据,网上很难找到手机APK的源程序,只能从单片机程序中去找相关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沉了啊,自顶。纠结半天了

二、蓝牙sbuf分为接受和发送,接受完成后,一定要将RI关闭,并接受到的数据用发送缓冲器sbuf发送到单片机内部,具体实现:SBUF=/*变量*/;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