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测NTC10K电阻温度

楼主(2017-10-19):
手头正好有个项目要用到测温,STC404AS单片机,采用10K(好像是3950型号吧)负温度热敏电阻硬件比较简单,求相应代码,ADC该如何设置,3位数码管显示温度...

网友A:
搜一下本论坛刘海龙的主题,就有你要的资料。

网友B:
这个程序不复杂,就是用温敏电阻做到误差0.5°C有点麻烦。

楼主(2018-04-26):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已经搞定这个程序了,会了就很简单了,没弄好的时候头绪都没有,下面是150度部分代码:

uint NTC_R;//定义热敏电阻阻值变量
uint temperature;//定义温度存储变量
/*-----------------------------------------*/
unsigned int code temp_oil[151][2]=
{
0,32485,
1,30871,
2,29346,
3,27937,
4,26584,
5,25303,
6,24092,
7,22945,
8,21859,
9,20830,
10,19856,        //0-10
11,18932,
12,18057,
13,17227,
14,16439,
15,15692,
16,14983,
17,14310,
18,13670,
19,13063,
20,12486,
21,11938,         //11-21
22,11416,
23,10920,
24,10449,
25,10000,
26,9572,
27,9166,
28,8779,
29,8410,
30,8059,
31,7724,
32,7405,
33,7101,
34,6811,
35,6534,
36,6270,
37,6018,
38,5777,
39,5547,
40,5328,
41,5118,
42,4918,
43,4727,
44,4544,
45,4369,
46,4192,
47,4030,
48,3876,
49,3729,
50,3588,
51,3453,
52,3324,
53,3200,
54,3082,
55,2969,
56,2861,
57,2757,
58,2658,
59,2562,
60,2471,
61,2383,
62,2299,
63,2219,
64,2142,
65,2067,
66,1996,
67,1928,
68,1862,
69,1799,
70,1738,
71,1680,
72,1624,
73,1570,
74,1519,
75,1469,
76,1421,
77,1375,
78,1331,
79,1288,
80,1247,
81,1208,
82,1170,
83,1134,
84,1098,
85,1064,
86,1031,
87,999,
88,969,
89,882,
90,855,
91,829,
92,805,
93,781,
94,758,
95,736,
96,714,
97,694,
98,674,
99,694,
100,674,
101,654,
102,636,
103,618,
104,600,
105,583,
106,567,
107,552,
108,536,
109,522,
110,508,
111,494,
112,481,
113,468,
114,455,
115,443,
116,432,
117,420,
118,409,
119,399,
120,388,
121,378,
122,369,
123,359,
124,350,
125,342,
126,333,
127,325,
128,317,
129,309,
130,302,
131,294,
132,288,
133,281,
134,274,
135,268,
136,262,
137,255,
138,249,
139,244,
140,238,
141,244,
142,227,
143,233,
144,217,
145,212,
146,207,
147,202,
148,198,
149,193,
150,189
};
#include "BandGap.c"//包含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
/*********************************************************************************************/
void T_dis(){//温度处理函数采集到的阻值与二维数组的阻值进行比较,从而获得相对应的温度值。
         unsigned char i;
         for(i=150;i<151;i--)  {
                if(NTC_R >= temp_oil[i][1]&& NTC_R < temp_oil[i-1][1]){
                   temperature=(temp_oil[i][0]);
                   if(temperature>=set_temp)IE2=0x04;
                   b=temperature/100;
                   c=temperature%100/10;
                   d=temperature%10;
                   break;
                }
        }
}
/*********************************************************************************************/
void main()
{
beep_error=0;
                P1M0=0x41;
                P1M1=0x41;
P2M0=0xff;
P2M1=0x00;
beep_error=0;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BL=0;
InitADC();
IT0=1;//中断类型(上下沿中断         )
EX0=1;        //外中断0使能
PCON &= ~LVDF;                  //上电后需要清LVD中断标志位
ELVD = 1;                       //使能LVD中断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T2L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9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1001 0000
        TMOD = 0xB0;                //设置定时器模式1011 0000
        TMOD &= 0xB0;                //设置定时器模式1011 0000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0;
        IT0=1;
        TR0 = 1;
EA = 1;
DelayMS(2000);
set_temp=IapReadByte(0x0001);
/*********************************************************************************************/
while(1)
{

brightness_press();
ljjs++;
if(ljjs==500)
{
ljjs=0;
ljjs_flag^=1;
}
T_dis();
ShowResult();
//if(js<254)js++;
if(flash_flag)
{
s=s+500;
colour_press();
}
else s=0;

Ht1621WrAllData(0,Ht1621Tab1,10);
if(k==10){k=0;j++;}if(j==10){j=0;h++;}
if(j==6){j=0;g++;}
if(g==10){g=0;f++;}
if(f==10){f=0;e++;}
}}
void ShowResult()//uchar ch)
{         //uchar stc_ch;
    uint adc_res10,//测量设定通道adc值
    bandgap,       //bandgap预储存校准值,单位毫伏
    adc_9gallery_res; //测量第九通道(bandgap)值
    float power_voltage,        //系统供电电压,单位毫伏
    R,ADC_voltage;     //设定通道电压值,单位毫伏
    uchar  code *cptr; //定义ROM(代码)区指针
    cptr = ID_ADDR_ROM;         //从程序区读取BandGap电压值(单位:毫伏mV)
    bandgap=*cptr++;
    bandgap<<=8;
    bandgap+=*cptr;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41;                   //设置P1口为AD口 0100 0001
        if(!ljjs_flag){stc_ch=0;a=1;}
        else  {stc_ch=6;a=2;}
    GetADCResult(stc_ch);
    GetADCResult(stc_ch);                 //读三次获得稳定
    adc_res10= GetADCResult(stc_ch);
    //测量第九通道(bandgap)值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0;                   //设置读第九通道
    GetADCResult(0);                 //测bandgap时,调用此函数时通道数只能填0
    GetADCResult(0);                 //读三次获得稳定
    adc_9gallery_res=GetADCResult(0);
    //计算系统供电电压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计算ADC通道测得电压值
    ADC_voltage=(float)bandgap*adc_res10/adc_9gallery_res;
        //R=10000*ADC_voltage/(power_voltage-ADC_voltage);

                R=(power_voltage-ADC_voltage)/(ADC_voltage/10500);
                NTC_R=R;//把float浮点数转化为int型
        //if(ADC_voltage<2000){t_kyjonflag=0;kyjon_delay=0;}

}

网友C(2019-02-27):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电阻 如何计算得来的?    //计算系统供电电压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计算ADC通道测得电压值
    ADC_voltage=(float)bandgap*adc_res10/adc_9gallery_res;
        //R=10000*ADC_voltage/(power_voltage-ADC_voltage);

                R=(power_voltage-ADC_voltage)/(ADC_voltage/10500);
可以说下如何计算的R?然后跟表对比的。
你有QQ吗?我正在用这个,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D(2020-07-12):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已经搞定这个程序了,会了就很简单了,没弄好的时候头绪都没有,下面是150度部分代码 ...

666谢大神指点!

网友E:
这个把电阻表 计算好 转换成AD值,它不想吗?

楼主(2020-08-15):
引用 网友E:
这个把电阻表 计算好 转换成AD值,它不想吗?

愿闻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