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51如何切换不同题目展示!可以用掉电复位,拨码开关。

楼主(2017-10-20):
只能烧录一次,测试过程中不能再次烧录,如何把六个题目的程序都烧进去,而且可以切换题目的展示!!!(求举个例子展示下两个题目,最简单的就行)

楼主:
pdf传不上来啊

网友A:
用if语句和独立按键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B:
不能这样的

网友C:
你这是一个实验板电路,可以把板上硬件功能都做到一个工程里,用一个按键做功能切换或用拨码开关设置不同功能。

网友D:
Switch case 语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一个实验板电路,可以把板上硬件功能都做到一个工程里,用一个按键做功能切换或用拨码开关设置不同功 ...

我可以理解成,我把六道题写到一个文件里,然后通过按键调用不同题目吗?

网友E:
四位的拨码开关比较好点,可以做八种状态。大体大家都清楚,具体实现也就只能通过if或者switch了。51你没有其他选择。

网友F:
pdf要从附件这里上传,回帖点高级模式,然后点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理解成,我把六道题写到一个文件里,然后通过按键调用不同题目吗?

你理解的是对的,比如流水灯、闪爆灯、呼吸灯,AD/DA转换、串口通讯、温度表、数码管时钟等等,全做在一个工程里,通过按键或拨码开关转换功能,不必重新下载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