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解析下电路图,不知道元器件的名称

楼主(2017-10-20):
我是初学者,有个电路图看不懂,求老师们帮忙解答下元器件的名称,最好有图文解析的!感谢!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图,大家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器件名字图上不是都标注了吗

CD4011B是四2输入与非门,即每只电路中包含四只有2个输入端的与非门电路。你的电路中有两只CD4011B电路,那么共有八只2个输入端的与非门电路,你实际应用了七只,还余富一只呢。电路的情况到网上查一下,讲的都很详细。

网友C:
C是电容,R是电阻,L是电感,CD4011B是四2输入与非门

网友D:
像是金属探测,调节pr1变容二极管vd使频率与晶振jt同步,如电感L1接近金属,微小的涡流也会引起频率改变,则与晶振就不同步了,这种变化,通过CD4046和cd4017开关位的选择,变为音频,由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6输出。

网友E:
rw是什么元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金属探测,调节pr1变容二极管vd使频率与晶振jt同步,如电感L1接近金属,微小的涡流也会引起频率改变, ...

您好,您讲的很对,这是一个金属探测仪的电路图,我是学者,有些看不明白,可能具体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1B是四2输入与非门,即每只电路中包含四只有2个输入端的与非门电路。你的电路中有两只CD4011B电路, ...

请问这些元器件可以在哪卖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