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生成与改错

楼主(2017-10-20):
如果PCB画图在最后的网络对照表有错误,网络表不匹配,那是不是要回到原理图改错误然后继续布局生成PCB再生成网络表。
就是有没有方法再不生成新的PCB的同时能在原PCB图里改正,或者回到原理图改证但不需要再重新PCB布局生成新的PCB

网友A:
不用重新生成啊,原理图改好之后直接编译然后update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ad,先画原理图,然后在项目的输入变化拦加载生成pcb,库中有封娤的元件会出现在pcb图纸上,
并有网线连接,没封娤的元件需自己画,再加载,然后布局,布线,结束。

网友C:
你把错误照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新生成啊,原理图改好之后直接编译然后update就行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d,先画原理图,然后在项目的输入变化拦加载生成pcb,库中有封娤的元件会出现在pcb图纸上,
并有网 ...

我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D:
好像不能

网友D:
PCB可以自己布线,参考原理图,也可以重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