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没加18B20也能显示的温度计

楼主(2017-10-21):
数码管温度计

网友A:
热电偶、热电阻数码管温度计。

网友B:
用ds18b20啊。其他的也可以。也有热敏电阻的、热电偶的等等。不过要用A/D转换。

网友C:
数码显不了,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码显不了,怎么解决!!

这样提问题???

网友D:
数码管可以显示啊 不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E:
有很多模块都可以实现温度测量

网友F:
许多单片机自带温度传感器,在AD章节中有介绍。

网友G:
有,不加电的

网友H:
用热电阻的数电法需要接AD转化,用传感器可以直接转换成数字量,但是需要了解从传感器手册;数据要用单片机转换成数码管显示的字形码

网友I:
很多温度传感器的,上网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