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好心人给我再次学习的能力吧

楼主(2017-10-21):
uchar keyscan()//按键扫描
{
                uchar keytemp=0;
                keytemp=(P3&0x0f);
          if(keytemp!=0x0f)
                {
                                keypress++;
                }
                else
                {
                                keypress=0;
                }
                if(keypress>3)
                {
                                keypress=0;
                                keydown=1;
                                switch(keytemp)
                                {
                                        case 0x0e:  keyvalue=0x05;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0x06;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0x07; break;
                                        case 0x07:  keyvalue=0x08; break;
                                }
                                return 0xff; //按下后不松开的状态
                }
                if((keydown==1)&&(keytemp==0x0f))//按下后松开的状态
                {
                                keydown=0;
                                return keyvalue;
                }
                return 0x00;//无按键按下的状态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TL0 = 0x66;
                TH0 = 0xFC;                //1ms
                TR0 = 1;
                ET0=1;
                EA=1;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keyc++;
                disc++;
                if(count>1000)
                {
                                second++;
                                count=0;
                }
                if(keyc>10)
                {
                                keyflag=1;
                                keyc=0;
                }
                if(disc>500)
                {
                                disornot=~disornot;
                                disc=0;
                }
                if(beepflag==1)
                {
                        beep=~beep;
                }
}
void main()
{
                uchar key_value;
                Timer0Init();
                timecalculate();
          while(1)
                {
                                if(keyflag==1)//按键定时器扫描 每10ms
                                {
                                                key_value=keyscan();
                                                keyflag=0;
                                }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05:  //按键K5
                                                if(k5)
                                                {
                                                                disflag=~disflag;//时钟、闹钟切换
                                                }
                                        break;

                                        case 0x06:  //按键K6    加
                                                if(k6)
                                                {
                                                        if(disflag)
                                                        {
                                                                        switch(cursor)
                                                                        {
                                                                                case 3:  alarm_hour++; if(alarm_hour>=24)  alarm_hour=0;break;
                                                                                case 4:  alarm_minute++; if(alarm_minute>=60){alarm_minute=0;alarm_hour++;}  break;
                                                                        }
                                                        }
                                                        else
                                                        {
                                                                        switch(cursor)
                                                                        {
                                                                                case 1:  hour++; if(hour>=24)  hour=0;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60){minute=0;hour++;}  break;
                                                                        }
                                                        }
                                                }
                                        break;

                                        case 0x07:   //按键K7    减
                                                if(k7)
                                                {
                                                        if(disflag)
                                                        {
                                                                        switch(cursor)
                                                                        {
                                                                                case 3:  alarm_hour--; if(alarm_hour<0)  alarm_hour=23;break;
                                                                                case 4:  alarm_minute--; if(alarm_minute<0){alarm_minute=59;alarm_hour--;}  break;
                                                                        }
                                                        }
                                                        else
                                                        {
                                                                        switch(cursor)
                                                                        {
                                                                                case 1:  hour--; if(hour<0)  hour=23;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0){minute=59;hour--;}  break;
                                                                        }
                                                        }
                                                }
                                        break;

                                        case 0x08:   //按键K8
                                                if(disflag)//闹钟
                                                {
                                                                k5=0;//切换不可用
                                                                k6=1;k7=1;//调节键可用
                                                                if(cursor==3) cursor=4; //闹钟 时 闪烁标志
                                                                else if(cursor==4)
                                                                {
                                                                                cursor=0;k5=1;k6=0,k7=0;
                                                                }
                                                                else cursor=3; //闹钟 分 闪烁标志
                                                }
                                                else//时钟
                                                {
                                                                k5=0;//切换不可用
                                                                k6=1;k7=1;//调节键可用
                                                                if(cursor==1) cursor=2; //时钟 时 闪烁标志
                                                                else if(cursor==2)
                                                                {
                                                                                cursor=0;k5=1;k6=0;k7=0;
                                                                }
                                                                else cursor=1; //时钟 分 闪烁标志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disflag==0)//时间显示
                                {
                                                if(cursor==1)
                                                {
                                                                if(disornot)  {time_disp();disbuff[0]=0;disbuff[1]=0;}//闪烁 下同
                                                                else  time_disp();
                                                }
                                                else if(cursor==2)
                                                {
                                                                if(disornot)  {time_disp();disbuff[3]=0;disbuff[4]=0;}
                                                                else  time_disp();
                                                }
                                                else
                                                        time_disp();

                                }
                                else//闹钟显示
                                {
                                                if(cursor==3)
                                                {
                                                                if(disornot)  {alarm_disp();disbuff[3]=0;disbuff[4]=0;}
                                                                else alarm_disp();
                                                }
                                                else if(cursor==4)
                                                {
                                                                if(disornot)  {alarm_disp();disbuff[6]=0;disbuff[7]=0;}
                                                                else alarm_disp();
                                                }
                                                else
                                                        alarm_disp();
                                }
                                if(hour==alarm_hour&&minute==alarm_minute)//闹铃
                                {
                                                beepflag=1;
                                }
                                else
                                                beepflag=0;
                                key_value=0;//清除键值
                                timecalculate();
                                display();
                }
}

楼主:
基于电子钟的温度记录仪

楼主:
要求是调节加的按键长按时,显示温度检测,怎么办啊

楼主:
楼主的按键扫描只保留了短按,其余都排除了,怎么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按键扫描只保留了短按,其余都排除了,怎么改啊

uchar keyscan()//按键扫描
{
        uchar keytemp=0;
        keytemp=(P3&0x0f);
        if(keytemp!=0x0f)
        {
                keypress++;
                if(keypress==50)                                //长按>=1秒
                {
                        keypress=keypress+1;
                        return 0xff;                       //返回长按标识
                }
        }
        else
        {
                if(keypress>2 && keypress<50)        //短按0.02~1秒
                {
                        keydown=1;
                        switch(keytemp)
                        {
                                case 0x0e:  keyvalue=0x05;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0x06;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0x07; break;
                                case 0x07:  keyvalue=0x08; break;
                        }
                        return keyvalue;
                }
                keypress=0;
                return 0x00;//无按键按下的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