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光驱弄的XYZ三轴写字机。写出来字体是反的。

楼主(2017-10-21):
RT,求解答。最好在给我推荐好操作的软件。

网友A:
由于取点阵时扫描方向搞反了。

网友B:
步进电机任意两根线换一下

网友C(2018-05-01):
写字机上位机 而且是原生字 比轮廓字 和 单线字  强多少了

网友D(2021-08-14):
微雕大师、bachindraw、奎享雕刻、炽写

网友E:
光驱的小电机也能搞成三轴机,厉害啊。你把字体反的对应轴的电机,任意一组的两个线对调就行了,不过原点位置也变了。它太小了,没啥玩头你手头软件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F(2022-04-07):
51单片机能整写字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