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有关单片机数据类型的困惑

楼主(2017-10-21):
做了一个单片机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程序,将addendt和num定义为int或long型,均不能正常工作,定义为char型,没问题。求大侠给予指导,在下先谢了!!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KEYIN_4 = P2^7;    //矩阵键盘
sbit KEYIN_3 = P2^6;
sbit KEYIN_2 = P2^5;
sbit KEYIN_1 = P2^4;
sbit KEYOUT_1 = P2^3;
sbit KEYOUT_2 = P2^2;
sbit KEYOUT_3 = P2^1;
sbit KEYOUT_4 = P2^0;
sbit ADDR0 = P1^0;     //三八译码器选通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31, 0x32, 0x33, 0x26 }, //数字键 1、数字键 2、数字键 3、向上键
  { 0x34, 0x35, 0x36, 0x25 }, //数字键 4、数字键 5、数字键 6、向左键
  { 0x37, 0x38, 0x39, 0x28 }, //数字键 7、数字键 8、数字键 9、向下键
  { 0x30, 0x1B, 0x0D, 0x27 } //数字键 0、ESC 键、 回车键、 向右键
};
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8] = { //步进电机节拍对应的 IO 控制代码
    0xE, 0xC, 0xD, 0x9, 0xB, 0x3, 0x7, 0x6};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1,1,1,1}, {1,1,1,1}, {1,1,1,1}, {1,1,1,1}};
signed long beats = 0;    //电机总节拍数
bit dir = 0;      //电机正反转标志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EA = 1;
ENLED = 0;
ADDR3 = 1;
LedBuff[0] = LedChar[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while(1)
{
  KeyDriver();
}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char num)   //数码管显示函数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6];
for(i=0; i<3; i++)         //分离转动圈数暂存
{
  buf[i] = num % 10;
  num = num / 10;
}
for(i=3; i>=1; i--)       //高位是零不显示
{
  if(buf[i] == 0)
   LedBuff[i] = 0xFF;
  else
   break;
}
if(dir != 0)        //反转时圈数前面加负号
{
  if(i < 3)
   LedBuff[i+1] = 0xBF;
}
for( ; i>=0; i--)        //显示电机转动圈数
  LedBuff[i] = LedChar[buf[i]];
}
void StartMotor(signed long angle)     //电机启动函数
{
EA = 0;
beats = angle * 4076 / 360;
EA = 1;
}
void StopMotor()         //电机停止函数
{
beats = 0;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按键动作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addend = 0;
if((keycode >= 0x30) && (keycode <= 0x39))
{
  addend = (addend * 10) + (keycode - 0x30);
  if(addend > 90)
   addend = 0;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code == 0x26)
{
  dir = 0;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code == 0x28)
{
  dir = 1;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code == 0x25)
  StartMotor(90);
else if(keycode == 0x27)
  StartMotor(-90);
else if(keycode == 0x0D)
{
  if(dir == 0)
  {
   StartMotor(360 * addend);
  }
  else
  {
   StartMotor(- 360 * addend);
  }
}
else if(keycode == 0x1B)
{
  StopMotor();
  addend = 0;
     ShowNumber(addend);
}
}
void KeyDriver()       //按键驱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
{1,1,1,1}, {1,1,1,1}, {1,1,1,1}, {1,1,1,1}};
for(i=0; i<4; i++)
{
  for(j=0; j<4; j++)
  {
   if(KeySta[i][j] != backup[i][j])
   {
    if(backup[i][j] == 0)
    {
     KeyAction(KeyCodeMap[i][j]);
    }
    backup[i][j] = KeySta[i][j];
   }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eybuf[4][4];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IN_4;
for(i=0; i<4; i++)
{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KeySta[keyout][i] = 1;
  else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KeySta[keyout][i] = 0;
}
keyout++;
keyout = keyout & 0x3;
switch(keyout)
{
  case 0: KEYOUT_4 = 1; KEY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OUT_1 = 1; KEY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OUT_2 = 1; KEY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OUT_3 = 1; KEY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Scan()       //数码管扫描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P1 = (P1 & 0xF8) | i;
P0 = LedBuff[i];
if(i < 5)
  i++;
else
  i = 0;
}
void TurnMotor()        //电机运转函数
{
unsigned char tmp;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if(beats != 0)
{
  if(beats > 0)
  {
   index++;
   index = index & 0x7;
   beats--;
  }
  else
  {
   index--;
   index = index & 0x7;
   beats++;
  }
  tmp = P3;
  tmp = (tmp & 0xF0) | BeatCode[index];
  P3 = tmp;
}
else
  P3 = P3 | 0x0F;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bit div = 0;
TH0 = 0xFC;
TL0 = 0x67;
KeyScan();
LedScan();
div = ~div;
if(div)
{
  TurnMotor();
}
}

楼主:
大侠们出来帮帮忙吧

楼主:
自己不可顶吗?

网友A:
数码管显示函数buf是char类型求组,把num定义成int类型不能计算吧,除非强制转换类型。

网友B:
我感觉楼上说的对,buf = num % 10;这句话等号两边的数据类型不一样,需要对等号右边的运算结果进行强制类型转换,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前后数据类型不一致,需要转换即可

楼主:
但下面这个函数可以正常显示,为什么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
    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6];

for (i=0; i<6; i++)
    {
        buf[i] = num % 10;
        num = num / 10;
    }
for (i=5; i>=1; i--) //从最高位起
    {
        if (buf[i] == 0)
            LedBuff[i] = 0xFF;
        else
            break;
    }
    for ( ; i>=0; i--)
    {
        LedBuff[i] = LedChar[buf[i]];
    }
}

楼主:
还有人能解释吗?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