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降压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楼主:
当安规电容这个四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安规电容是安全电容,失效后不会对人体造成很多伤害。

安规电容器在使用时要注意将电容降压,安规电容器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

电容。

3、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

4、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当安规电容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网友A(2019-08-01):
“6、当安规电容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
这一条能解释一下吗?我看了很多市场上的用到安规电容降压的产品中基本都是采用桥式整流的,采用桥式整流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2019-09-11):
引用 网友A:
“6、当安规电容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
这一条能解释一下吗?我看了 ...

这个解释没有道理的。当然,如果是非隔离驱动可控硅之类的开关元件,考虑到驱动电流回路问题,通常常用半波整流要方便一些。

网友C(2020-06-17):
阻容降压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