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封装中怎么删除隐藏点

楼主:
Protel99SE封装中怎么删除箭头指的点?

网友A(2017-10-22):
这个在元件库文件中应该很容易删掉,然后应用到PCB文件就行了。
如果只是要在PCB文件中删除:双击该元件,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lock primitives",把后面的勾选去掉,点击OK,应该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B:
你这里原来有焊盘,被你编辑尺寸为0,这个点是底层阻焊的开窗负显,你可以打开这个元件的属性,去掉锁定图元的勾,这样你就可以选取不需要焊盘,然后清除,注意不是删除,再恢复元件的属性里去掉锁定图元的勾,就不会残留阻焊的开窗点。也可以在PCB封装库里直接删除不要的焊盘,再放置到PCB文件中。

网友C:
可能是你画该元件封装库带进来的东西,在当前图中是去不掉的,要回答封装库编辑器中,把它们去除即可。

网友C:
是制作元件封装时带进来的,在封装库中才能去除。

网友D:
选到机械层就可以删了

网友E(2019-01-31):
一个个图层查,将封装元件找散,可以删了

网友F:
Protel99玩的不熟咯,编辑元件网上看一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