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板排线插法

楼主(2017-10-21):
大家好,我是新人,最近在用51单片机开发板做实验时 需要用到排线,但是怎么都插不紧,是排线问题还是方法问题呢?请知道的xdjm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接触不良吧,你可以用万用表测测有没断

网友B:
插不紧一般都是排线质量问题,不是方法问题

网友B:
排线插不紧一般是插口质量问题,不是方法上的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应该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D:
排线插不紧一般是插口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