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万年历设计仿真源代码及电路图

楼主(2017-10-21):
压缩文件中包含程序及protues仿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 液晶引脚定义 */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P2^2;
/* 温度传感器引脚定义 */
sbit DSA=P1^3;
/* 时钟芯片引脚定义 */
sbit IO=P1^0;
sbit SCLK=P1^1;
sbit RST=P1^2;
/* 独立按键引脚定义 */
sbit KeyOne = P3^2;
sbit KeyThree = P3^3;
sbit KeyTwo = P3^4;
sbit KeyFour  = P3^5;
/* 第0位 第八位 位操作 */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报警指示引脚定义 */
sbit Red = P3^6;
sbit Green = P3^7;
sbit Beep = P1^4;
/* 时钟芯片寄存器定义 */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write_year   0x8c
/* 按键状态 */
enum KEYSTART
{
        KEYDOWN,
        KEYUP,
};
/* 按键键值 */
enum KEYCONFIG
{
        KEYINIT,
        KEYYEAR,
        KEYMONTH,
        KEYDAY,
        KEYWEEK,
        KEYHOUR,
        KEYMINTH,
        KEYALARH,
        KEYALARM,
};
/* 逻辑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ar miao=0,shi=0,fen=0,ri=0,yue=0,nian=0,week=0;
extern unsigned char miao,shi,fen,ri,yue,nian,week;
unsigned int TempVal=0,AlarmFlag=0;
unsigned char YearData=0,MonthData=0,DayData=0,WeekData=0,HourData=0,
        MinuteData=0,AlarmH=0,AlarmM=0;
/* n*10微妙延时  */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i=n;i>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LCD_RW=0;
        LCD_E=1;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LCD_RW=0;
        LCD_E=1;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 写字符函数 X:0~15 Y:1,2 */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ddress=0;
        if(y==1)
                address=0x80+x;//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地址
        else
                address=0xc0+x;        //第二行第一个字符地址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写一串字符 X:0~15 Y:1,2 */
void LCD_disp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address=0;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开显示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 //光标移动指令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显示清屏
        delay_n10us(100);
}
/* 温度传感器最小单位延时 */
void delayA(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0,j=0;
        for(i=Delay;i>0;i--)
                for(j=120;j>0;j--);
}
/* 温度传感器复位操作,初始化DS18B20
让DS18B20一段相对长时间低电平, 然后一段相对非常短时间高电平, 即可启动
使用unsigned int型, 一个i++指令的时间, 作为与DS18B20通信的小时间间隔  */
void dsresetA(void)
{
  unsigned int i=0;
  DSA=0;
  i=103;
  while(i>0)
        i--;
  DSA=1;
  i=4;
  while(i>0)
        i--;
}
/* 读温度传感器一位数据信息,向DS18B20读取一位数据
读一位, 让DS18B20一小周期低电平, 然后两小周期高电平,
之后DS18B20则会输出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位数据  */
bit tmpreadbitA(void)
{
   unsigned int i=0;
   bit dat=0;
   DSA=0;
   i++;
   DSA=1;
   i++;
   i++;
   dat=DSA;
   i=8;
   while(i>0)
        i--;
   return (dat);
}
/* 读温度传感器八位数据信息 */
unsigned char tmpreadA(void)
{
  unsigned char i=0,j=0,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A();//先读最低位
    dat=(j<<7)|(dat>>1);//得八位数据信息
  }
  return(dat);
}
/* 写温度传感器八位数据信息 */
void tmpwritebyte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j=0;
  bit testb=0;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让低电平持续2个小延时, 高电平持续8个小延时
    {

      DSA=0;
      i++;
          i++;
      DSA=1;
      i=8;
          while(i>0)
                i--;
    }
    else
    {
      DSA=0;       //write 0  让低电平持续8个小延时, 高电平持续2个小延时
      i=8;
          while(i>0)
                i--;
      DSA=1;
      i++;
          i++;
    }
  }
}

/* 温度转换 */
void tmpchangeA(void)
{
  dsresetA();
  delayA(1);
  tmpwritebyteA(0xcc); //跳过ROM
  tmpwritebyteA(0x44);  //转换
}
/* 读取温度寄存器转换数据 */
unsigned int gettmpA(void)
{
  float tt=0;
  unsigned char a=0,b=0;
        unsigned int tempA=0;
  dsresetA();
  delayA(1);
  tmpwritebyteA(0xcc);
  tmpwritebyteA(0xbe);//读取数据命令
  a=tmpreadA();//读低8位
  b=tmpreadA();//读高8位
  tempA=b;
  tempA<<=8;
  tempA=tempA|a; //合并高八位和低八位
  tt=tempA*0.0625;//精确度为0.0625度
  tempA=tt*10+0.5; //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只取一位, 0.5是进行4舍5入
  return tempA;
}
/* 写时钟芯片八位数据信息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
        ACC=dat;
        RST=1; // RST:输入信号,在读、写数据期间,必须为高。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上升沿写入,下降沿读出
                ACC=ACC>>1;
        }
}
/* 读时钟芯片八位数据信息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a=0;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在时钟芯片指定位置写指定数据 */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RST=0;//初始RST线置为0
        SCLK=0;//初始时钟线置为0
        RST=1;//初始RST置为1,传输开始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时钟线拉高
        RST=0; //读取结束,RST置为0,结束数据的传输
}
/* 读取时钟芯片指定地址的数据信息 */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 时钟芯片数据转换 */
unsigned char BCD_Decimal(unsigned char bcd)
{
unsigned 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先取bcd码的高位,因为整个BCD码表示数不会超过99,所以定义成uchar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高位乘10加上原来数的低位,这就转成10进制数
}
/* 时钟芯片初始化操作  控制寄存器(8Fh、8Eh)的位7是写保护位(WP)
其它7位均置为0。在任何的对时钟和RAM的写操作之前
WP位必须为0。当WP位为1时,写保护位
防止对任一寄存器的写操作 */
void ds1302_init()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写保护关 将控制寄存器值设为0,wp=0允许写
        write_1302(0x8e,0x80);//写保护开,防止影响时间值
}
/* 设置时钟芯片参数信息 */
void Set_RTC(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tmp=0;
    tmp=temp/10;
        temp=temp%10;
        temp=temp+tmp*16;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address,temp&0x7f);
        write_1302(0x8E,0x80);
}
/* 提取时钟芯片时间信息 */
void GetTime(void)
{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
/* 按键小抖动操作 */
void DelayKey(void)
{
        unsigned char i=0,j=0,k=0;
        for(i=15;i>0;i--)
                        for(k=81;k>0;k--);
}
/* 读取按键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cess(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Val=KEYINIT;
        if(KeyOne==KEYDOWN)
        {
                DelayKey();
                if(KeyOne==KEYDOWN)
                {
                        while(KeyOne==KEYDOWN);
                        LCD_disp_str(0,1,"                ");
                        LCD_disp_str(0,2,"                ");
                        KeyVal++;
                        if(KeyVal>KEYALARM)
                                KeyVal=KEYINIT;
                }
        }
        return KeyVal;
}
/* 定时器配置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x3c;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xb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 外围硬件初始化 */
void HandInit(void)
{
        LCD_init();
        ds1302_init();
        init();
        Red = 1;
        Green = 0;
}
/* 年月日信息显示 */
void show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dis_Data[16]={0};
        dis_Data[0]='2';
        dis_Data[1]='0';
        dis_Data[2]=(nian/10)+0x30;
        dis_Data[3]=(nian%10)+0x30;
        dis_Data[4]='-';
        dis_Data[5]=(yue/10)+0x30;
        dis_Data[6]=(yue%10)+0x30;
        dis_Data[7]='-';
        dis_Data[8]=(ri/10)+0x30;
        dis_Data[9]=(ri%10)+0x30;
        dis_Data[10]=' ';
        dis_Data[11]='W';
        dis_Data[12]=126;
        dis_Data[13]='<';
        dis_Data[14]=(week%10)+0x30;
        dis_Data[15]='>';
        LCD_disp_str(0,1,dis_Data);
}
/* 时分秒温度信息显示 */
void Show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dis_Time[16]={0};
        dis_Time[0]=' ';
        dis_Time[1]=(shi/10)+0x30;
        dis_Time[2]=(shi%10)+0x30;
        dis_Time[3]=':';
        dis_Time[4]=(fen/10)+0x30;
        dis_Time[5]=(fen%10)+0x30;
        dis_Time[6]=':';
        dis_Time[7]=(miao/10)+0x30;
        dis_Time[8]=(miao%10)+0x30;
        dis_Time[9]=' ';
        dis_Time[10]=TempVal/100+'0';
        dis_Time[11]=TempVal%100/10+'0';
        dis_Time[12]='.';
        dis_Time[13]=TempVal%10+'0';
        dis_Time[14]=223;
        dis_Time[15]='C';
        LCD_disp_str(0,2,dis_Time);
}
/* 设置年参数 */
void Set_Year(void)
{
        YearData=read_1302(0x8D);
        YearData=(YearData>>4)*10+(YearData&0x0f);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YearData<=0)
                                YearData=1;
                        YearData-=1;
                        Set_RTC(write_year,YearData);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YearData>=99)
                                YearData=98;
                        YearData+=1;
                        Set_RTC(write_year,YearData);
                }
        }
        LCD_disp_str(0,1,"   SET YEAR     ");
        LCD_disp_char(4,2,'2');
        LCD_disp_char(5,2,'0');
        LCD_disp_char(6,2,YearData/10+0x30);
        LCD_disp_char(7,2,YearData%10+0x30);
}
/* 设置月参数 */
void SetMonth(void)
{
        MonthData=read_1302(0x89);
        MonthData=(MonthData>>4)*10+(MonthData&0x0f);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MonthData<=1)
                                MonthData=2;
                        MonthData-=1;
                        Set_RTC(write_month,MonthData);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MonthData>=12)
                                MonthData=11;
                        MonthData+=1;
                        Set_RTC(write_month,MonthData);
                }
        }
        LCD_disp_str(0,1,"   SET MONTH    ");
        LCD_disp_char(6,2,MonthData/10+0x30);
        LCD_disp_char(7,2,MonthData%10+0x30);
}
/* 设置日参数 */
void SetDay(void)
{
        DayData=read_1302(0x87);
        DayData=(DayData>>4)*10+(DayData&0x0f);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DayData<=1)
                                DayData=2;
                        DayData-=1;
                        Set_RTC(write_day,DayData);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DayData>=30)
                                DayData=29;
                        DayData+=1;
                        Set_RTC(write_day,DayData);
                }
        }
        LCD_disp_str(0,1,"   SET DAY      ");
        LCD_disp_char(6,2,DayData/10+0x30);
        LCD_disp_char(7,2,DayData%10+0x30);
}
/* 设置周期参数 */
void SetWeek(void)
{
        WeekData=read_1302(0x8b);
        WeekData=(WeekData>>4)*10+(WeekData&0x0f);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WeekData<=1)
                                WeekData=2;
                        WeekData-=1;
                        Set_RTC(write_week,WeekData);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WeekData>=7)
                                WeekData=6;
                        WeekData+=1;
                        Set_RTC(write_week,WeekData);
                }
        }
        LCD_disp_str(0,1,"   SET WEEK     ");
        LCD_disp_char(6,2,WeekData/10+0x30);
        LCD_disp_char(7,2,WeekData%10+0x30);
}
/* 设置小时参数 */
void SetHour(void)
{
        HourData=read_1302(0x85);
        HourData=(HourData>>4)*10+(HourData&0x0f);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HourData<=0)
                                HourData=1;
                        HourData-=1;
                        Set_RTC(write_hour,HourData);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HourData>=23)
                                HourData=22;
                        HourData+=1;
                        Set_RTC(write_hour,HourData);
                }
        }
        LCD_disp_str(0,1,"   SET HOUR     ");
        LCD_disp_char(6,2,HourData/10+0x30);
        LCD_disp_char(7,2,HourData%10+0x30);
}
/* 设置分钟参数 */
void SetMinute(void)
{
        MinuteData=read_1302(0x83);
        MinuteData=(MinuteData>>4)*10+(MinuteData&0x0f);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MinuteData<=0)
                                MinuteData=1;
                        MinuteData-=1;
                        Set_RTC(write_minute,MinuteData);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MinuteData>=59)
                                MinuteData=58;
                        MinuteData+=1;
                        Set_RTC(write_minute,MinuteData);
                }
        }
        LCD_disp_str(0,1,"   SET MINUTE   ");
        LCD_disp_char(6,2,MinuteData/10+0x30);
        LCD_disp_char(7,2,MinuteData%10+0x30);
}
/* 设置闹钟小时参数 */
void SetAlarH(void)
{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AlarmH<=0)
                                AlarmH=1;
                        AlarmH-=1;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AlarmH>=23)
                                AlarmH=22;
                        AlarmH+=1;
                }
        }
        LCD_disp_str(0,1,"   SET ALARMH   ");
        LCD_disp_char(6,2,AlarmH/10+0x30);
        LCD_disp_char(7,2,AlarmH%10+0x30);
}
/* 设置闹钟分钟参数 */
void SetAlarM(void)
{
        if(KeyTwo==KEYDOWN)
        {
                DelayKey();
                if(KeyTwo==KEYDOWN)
                {
                        while(KeyTwo==KEYDOWN);
                        if(AlarmM<=0)
                                AlarmM=1;
                        AlarmM-=1;
                }
        }
        if(KeyThree==KEYDOWN)
        {
                DelayKey();
                if(KeyThree==KEYDOWN)
                {
                        while(KeyThree==KEYDOWN);
                        if(AlarmM>=59)
                                AlarmM=58;
                        AlarmM+=1;
                }
        }
        LCD_disp_str(0,1,"   SET ALARMM   ");
        LCD_disp_char(6,2,AlarmM/10+0x30);
        LCD_disp_char(7,2,AlarmM%10+0x30);
}
/* 逻辑信息处理 */
void 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StartChange=KEYINIT;
        StartChange=KeyProcess();
        if(KeyFour==KEYDOWN)
        {
                DelayKey();
                if(KeyFour==KEYDOWN)
……………………

网友A(2018-10-16):
程序很棒,对我学习c51单片机很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很棒,对我学习c51单片机很有帮助

能发一份我不

网友C(2018-12-27):
就是这个程序,仿真成功,实物时间不走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19-06-18):
楼主程序在哪里

网友D:
闹钟怎么设置楼主

网友E:
程序很好用,简单易懂

网友F(2019-09-06):
有没有源码呀

网友F:
楼主啊,为啥仿真会显示cpu过载啊

网友G(2020-06-10):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程序,仿真成功,实物时间不走会是什么原因呢

文件里的hex文件好像不是这个程序生成的,我的重新生成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