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控制220V的交流电机,并通过单片机调速?

楼主:
51单片机怎么控制220V的交流电机,并通过单片机调速?

网友A(2017-10-22):
可以用单片机PWM通过可控硅调速。

网友B:
单片机可以通过高压的可控硅,三极管,场效应,i gbt等,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简单需变极,电容降压等,
无级需要变频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可以通过高压的可控硅,三极管,场效应,i gbt等,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简单需变极,电容降压等,
无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PWM通过可控硅调速。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电机功率多少?

小型的电机,大概100-200W。

网友E:
硬件选用带PWM输出的STC51系列单片机,可以通过高压的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调速,程序用PWM调压调速最简单。

网友F:
上面部分网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交流电机的调速比较麻烦,调电压的方法调节范围小,硬度差(负载能力),通常调频是最好的方案!
所以交流电机调速与51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建议楼主先弄清交流电机调速原理。
如果硬要联系:电机变频器上有一个速度模拟电压输入控制端口0-5V,用51的DA可以控制它。
或者用串行命令控制电机变频器调速。

网友G(2021-07-17):
要实现闭环控制,需要编码器,捕捉反馈脉冲,这里可以利用最简单的PID算法实现调速控制,PWM实现驱动控制,改变可控硅频率,实现频控

网友H(2022-06-04):
非常感谢!调压器220V

网友I:
常见的220V交流电机有整流子电机(多见于电动工具)和鼠笼电机,整流子电机调压调速效果很好很成熟,鼠笼电机调压调速效果不太好,输出力矩-转速特性“软”,老式家用风扇常用这种方式。7楼电路很典型,51单片机很容易控制,能闭环控制更好。如果是一二百瓦鼠笼电机用变频器似乎不值得,特殊要求另论,资金宽裕就不眨眼 直接选变频器。

网友J:
你们只会PWM吗?这是直流控制的方式。控制可控硅要用定时器计算过零点延迟,只用到定时器,不需要PWM!

另外可控硅调角控制单相电机转速,原理是电压低了,电机拖不动负载。空载的时候可控硅调角是无法调整电机转速的,这种方法只能用在非常粗糙的场合,比如吊扇转速分档,稍微有精度要求的场合就不能用。

网友I:
“控制可控硅过零点”  的方式用于加热很好,用在电机调速不好,尤其是小电机,运转冲击太大。
PWM加可控硅方式给交流电机调速要选移相调压型可控硅,不能用过零“调功型”可控硅。

网友K:
可参考风扇调速器电路,;加入单片机控制就可以。

网友L:
单片机控制PWM输出,PWM接高压高频开关管,实现单片机控制220交流电压,这是无级控制,有级控制就更简单了,可几个开继电器,做调速器的触点天蔌闭就行

网友M:
应该有交流电机控制芯片可以实现调速

网友N:
用双向可控硅调速  调速精度可以达到2%。需要单片机依据过零信号发出脉冲控制可控硅导通电角度0-180变化实现调速,低压时力矩特性很不好 。  PWM调速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O:
用可控硅,场效应管应该可以

网友P(2024-08-14):
可以通过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过零检测,控制速度有两种方式,方式一:移相控制。方式二:数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