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sb_ttl下载肿么用?求助!(小白一枚)

楼主(2017-10-21):
为什么我用usb_ttl(冷启动)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单片机好的(stc89c52rc),软件驱动好的(我用u8w试了,)
最小系统也是好的,没问题
接线没问题,我用的是最小系统,没用开发板
我调了rxd与txd,正反接都一样,好郁闷!!!

网友A:
1,设备管理器查看串口号,下载软件对应上,2. ttl信号两端共地。3,你的usb转TTL或者单片机串口RXD和TXD接没接上拉电阻。

网友B:
如果不是自动下载那种,需对单片机断电一下。

楼主:
1没问题,2共地什么意思,3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
1没问题,2共地什么意思,3要接上拉电阻吗(stc资料上没写吧)?

网友C:
rxd 接单片机的tx. tx接单片机的rx.  插上电脑  点击下载编程  检测单片机  此时给单片机上电

网友D:
你把单片机的VCC和gnd接上再试一下

网友E:
不用管什么上拉电阻的问题,下载程序根本用不到。那是考虑带负载能力不足而加的电阻,主要是提高负载驱动力。 按照你描述的问题,你可以考虑试一下:1,单片机型号是否选对? 2,波特率是否设置过高? 3,芯片是否供电正确?

网友F:
1.驱动问题 2.电源、地,txd,rxd对应接好就可以 3.如果是下载不进程序的话,可以将波特率调低试试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其他都没有问题,是因为驱动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最新的下载软件不行,我还好下了以前的旧版本,结果可以^_^!)感谢51hei各位大神指导,小白在此特地谢过!一个人自学单片机其实很累很难,还好有你们这群大神在,我也能解一解疑惑(最近有点忙,没看信息)。希望下次大神们也能伸手帮忙!!!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其他都没有问题,是因为驱动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最新的下载软件不行,我还好下了以前的旧版本(stc官网也有下www点stcmcu点com),结果可以^_^!)感谢51hei各位大神指导,小白在此特地谢过!一个人自学单片机其实很累很难,还好有你们这群大神在,我也能解一解疑惑(最近有点忙,没看信息)。希望下次大神们也能伸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