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51单片机通信实现数据的交换的思路

楼主(2017-10-21):
有哪位大神做过台达PLC与51单片机的通信,台达PLC型号是ES2,COM口是COM3口,实现数据的交换。有思路的指导下,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台达PLC是485接口,支持modbus主从站通信,你要是和51单片机通信方便的做法就是单片机和PLC采用modbus通信,单片机做从站,PLC做主站。单片机增加一个串口TTL转485电路就可以。51单片机只支持RTU方式,组态软件几乎都支持modbus通信驱动,很方便的。

网友A:
采用modbus通信,PLC主,单片机从。单片机增加串口TTL转485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PLC是485接口,支持modbus主从站通信,你要是和51单片机通信方便的做法就是单片机和PLC采用modbus通信 ...

请问做过类似的例子吗?目前我知道是这样做的,但没做过,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modbus通信,PLC主,单片机从。单片机增加串口TTL转485电路。

有做过类似的例子吗?感觉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