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出现白色的乱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21):
就是我的屏幕都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白色乱纹

网友A:
如果是突然产生的话,这种现象是LCD 有像素点开关损坏,产生不能关断相应的RGB 信号产生的白边

网友B:
屏幕坏点

网友C:
多半是LCD出现了死点。

网友D:
是不是附近有什么电磁干扰

网友E:
看看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液晶不良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清屏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清空屏幕

网友H:
表示看不到哦

网友I:
好似系背后那层膜透光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