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无线怎么用单片机解码啊

楼主(2017-10-21):
有人吗
怎么直接用单片机解码呢

网友A:
是用什么模块?超再生/超外差可以用编解码芯片解决,如果是想用无线串口类的话直接买现成模块,降低开发难度

网友B:
不管是315还是433用单片机进行无线通信,都要设置好主机和从机之间时间协议,就是你主机发送数据时间间隔,从机就要在这个时间结束

网友B:
无线电编码程序设计思想
该项目利用单通道无线电实现了多路遥控功能。遥控距离100m左右。
单通道无线电路若想实现多路遥控,必须对无线电进行编码,该项目利用单片机进行编解码,实现了16路无线电控制。在进行无线电编码前必须先定义一个协议规则。
现定义如下:
下降沿: 1ms的高电平,随后500us的低电平。
起始位: 4ms的高电平,随后4ms的低电平。
数据1: 2ms的高电平,随后500us的低电平。
数据0: 1ms的高电平,随后500us的低电平。
结束位:4ms的低电平。
以上就是通信协议规则,只要无线电收发双方都遵循该协议规则,就可以进行通信了

网友C:
用315或者433

网友D:
简单:取决于433无线通讯的协议。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