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KEIL4如何调试?

楼主(2017-10-21):
请问51单片机用KEIL4如何调试?

网友A:
直接在上面该代码,然后在编译。下载到单片机中

网友B:
本坛首页有详细教程。

网友C:
在Keil编写好的代码,通过编译后,下载到单片机。我们只能看到两种结果:第一实验成功,展现出我们想要的效果;第二实验不成功,什么效果都没有看到。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通过硬件测试,我们无法看到代码在单片机内部里面如何运行、变量是如何传递、变量的变化情况等等。Keil软件里面是提供了软件仿真调试功能。

网友D:
同keil其他版本一样啊

网友E:
用keil里面的小助手啊

网友F:
编译之后下载到单片机调试阿

网友G:
可以先编译,然后用仿真软件先试一下,这样会比较方便,可以更直观的看,仿真软件可以用isis系列的软件

网友H:
用keil的软件仿真,下载到单片机只能看到最终结果。

网友I:
在Kel4中先建立工程,在建文件,然后写程序,如果出错就会有提示

网友J:
用keil里面的小助手

网友K:
keil编译好程序以后,点击里面的debug,接下来就可以监测变量值、断口值、中断等

网友L:
普通51 好像没有 在线 仿真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普通51 好像没有 在线 仿真功能

可以啊

网友M:
本论坛有详细教程

网友N:
用keil新建一个文件,在上面编译后,保存,用仿真软件打开

网友O:
给你介绍一本书,《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100例,每例都有Keil调试和Proteus仿真。
先到新华书店翻翻吧,看看是否满意?

网友P:
可以使用protues 进行仿真 ,也可以烧录到单片机中

网友Q:
百度经验呀

楼主(2018-02-06):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上面该代码,然后在编译。下载到单片机中

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R:
直接百度一下,步骤有点多,里边有示波器等各种工具,特别方便

网友S:
多编写代码

网友T:
首先写好程式,然后编译,如有错修改,编译通过后下载到单片机,看是否是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U:
你这问题太宽泛了 你可以找教程学习一下 还是很好学的

网友V:
找keil的相关教程

网友W:
KEIL可以在线调试的,点那个调试键就行,或者程序没问题可以直接把HEX文件烧到单片机里

网友X:
根据你单片机的型号然后去keil里面选择对应的,然后新建工程,新建c文件编程即可

网友Y:
KEIL4里在线仿真功能

网友O:
有一本书,《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其中每例均有⑴ 电路设计 ⑵ 程序设计 ⑶ keil调试 ⑷ Proteus仿真,你不妨去书店翻翻,看对你有用否?

网友Z:
点击DEBUG即可调试

网友Z:
和其它的keil一样 点击DDEBUG即可调试

网友AA:
编译完成后,用ISP下载

网友AB: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调出各种窗口如Registers(查看单片机寄存器)、Disassembly(反汇编程序)、Watch1(查看程序变量值)查看相应的数据是否正解。这些功能都是在菜单栏View下面调出。还有时会要查看IO口数据,可以调出IO口来,在菜单栏Peripherals菜单下面,总总共有中断、IO、串口、定时器这几类。用到哪种功能就调出哪种。当程序调试完成后,就可以生成机器码文件供单片机运行了。点击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选择Output,把下面Crete HEX File勾上,重新编译,就生成*.HEX文件了。若安装有Protues单片机仿真软件,就可以把刚生成的*.HEX文件导入Protues软件中单片机中运行了。

网友AC:
进这里学习
打开网址即可直接观看 速度还不错.通俗易懂,好不好看回帖就知道了
地址:http://www.51hei.com/sp/

网友Z(2018-03-10):
用DEBUG  设置断点   一步一步调试

网友AD:
这个优酷上面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AE:
下载keil4 for 51版本的,编写代码,然后编译,如果发生错误,就根据错误提示改正,

网友AF(2019-03-28):
直接编译后进行下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