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w逆变器主板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7-10-21):
给大家分享一个1500w逆变器主板电路,原理图如下:
如果是12V输入,可以直接将7812的1、3脚短路。
欠压保护检测,图上参数保护值为9.5V左右,恢复电压为13.4V.
过压保护检测图上参数保护值为15.5V左右
ADJ-C是可配置元件,如果需要可以安装,如果不需要调整电流,直接用固定电阻R33代替。

pcb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96563-1.html

完整资料下载: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9-02):
先谢谢了。开始弄逆变器,收集资料中。。。。

网友C(2019-11-05):
资料很详细了。就是看不懂原理图,应该从哪里下手学呢?感谢楼主的分享!
主要是变压器和PCB的设计实在是短板。

网友D(2021-07-04):
很遗憾,spwm驱动原理图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spwm驱动原理图没有

芯片手册里的原理图很清楚啊!

网友F:
逆变器的核芯不是主板而是前后驱动控制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spwm驱动原理图没有

逆变器的核芯不是主板而是后驱动控制系统和各种保护系统

网友G(2022-02-06):
感谢楼主学习中,很好的资料

网友H(2022-10-16):
变压器参数没有的?

网友I:
先谢谢了。开学习逆变器,再打板子试制作.....

网友J(2023-05-04):
开始弄逆变器,收集资料中,谢谢

网友K:
资料不是很完整,缺乏说明和驱动部分电路。好在后来有伙伴补充了驱动部分资料,但不知道能不能匹配,需要验证

网友L(2023-07-09):
不错学习中无法自拔

网友M:
您好,实测过吗

网友N(2024-06-05):
先谢谢了。开始弄逆变器,收集资料中。。。

网友O:
谢谢,学习中,一直收集资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