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基于单片机的pid温度控制的思路

楼主(2017-10-21):
       只需要输出温度波形,pid,最好程序有注释,protues仿真。或者给点思路本渣渣,谢谢大佬

网友A:
51单片机PID温度控制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31471-1.html

51单片机温度控制程序 烟叶烘烤过程温湿度报警系统
http://www.51hei.com/bbs/dpj-52713-1.html

网友B:
惯性大,pd调节

网友C:
先比例后积分,最后微分

网友D:
黑币黑币  先比例后积分,最后微分

网友E:
先比例后积分,最后微分  惯性大,pd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PID温度控制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31471-1.html

谢谢  大佬

网友F:
输出波形是用点阵显示还是用电脑显示,用电脑显示要用串口打印。

网友F:
用串口打印输出到电脑上就行

网友G:
pid就是比例积分和微分控制,你要输出温度,就要有一个给定温度,然后让你的pid控制器的输出去控制供气量或者阀门,以求改变输出端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