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提示灯加几k的电阻非常亮不会烧

楼主(2017-10-22):
灯太亮会烧电阻

网友A:
用最亮时的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阻值,得到功率。保证你所使用的电阻功率标称值远大于这个计算功率即可。

网友B:
用超高亮LED,1mA电流的亮度就不能直视。

网友C:
220/led额定电流

网友D:
首先要看你是什么灯,如果是led灯一只灯的承受电流是10mA-20MA   R=额定电压减去一只LED灯所承受的电压1.7V除以可承受电流。

网友E:
这个要看的电源电压是多少,电源指示灯用的LED压降一般为1.7V,电源电压减去LED压降,其他电压都加在电阻上了。此电压除以电阻值就得出经过电阻和LED的电流了,个人建议指示灯电流小于10mA,根据LED类型,自己调整。

网友F:
5mm led,5V电压 100欧,很亮又不烧

网友G:
确认LED灯的额定电流,用电压除以电流即可确定所需电阻值

网友H:
220v用50k~80k
24v用2k~3k
12v用1k~2k
5v用270欧~1k
具体的试一下吧

网友I:
太大电流的话肯定会烧掉的。

网友J:
电源提示灯,5V左右的一般都是1K。

网友K:
你要看灯的最大电流是多少,然后就可以看用多大的电阻了啊

网友L:
用103多圈电阻从大到小调试

网友M:
这个是根据你的电源与灯之间的欧姆定律来说的,一般5V的情况,1K就可以了

网友N:
220V的话用100K 1/4W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O:
提示灯不适宜太亮,因为电流有限,提示灯本来也是小功率的,适当就好,一般10k左右就好

网友O:
一般5v的用1k,24v 的10k

网友P:
用高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