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050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22):
89c52 P1.1口控制s8050来驱动24v的继电器  单片机上电的瞬间  继电器会通断一次  接下来都能正常工作
P1口有单片机自带的10K上拉    求解决方案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方案一io口与0v并0.2u电容,去掉10k电阻瞬时效应。方案2,加pnp三极管做中间环节,让io口低电平
继电器导通。

网友B:
1、上电后的第一条指令就是关继电器。
2、用一个电解电容并在8050的基极与地之间,保证在上电与第一个指令被执行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基极是低电平(也可用其它接法,原理一样,即保证在失控时间内,继电器不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