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绿灯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楼主(2017-10-22):
单片机红绿灯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a>
程序源代码

ORG 0000H ;主程序的入口地址
LJMP MAIN ;跳转到主程序的开始处
ORG 0003H ;外部中断0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ORG 000BH ;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LJMP T0_INT ;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处
ORG 0013H ;外部中断1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MAIN : MOV SP,#50H
MOV IE,#8EH ;CPU开中断,允许T0中断,T1中断和外部中断1中断
MOV TMOD,#51H ;设置T1为计数方式,T0为定时方式,且都工作于模式1 MOV TH1,#00H ;T1计数器清零
MOV TL1,#00H
SETB TR1 ;启动T1计时器
SETB EX1 ;允许INT1中断
SETB IT1 ;选择边沿触发方式
MOV DPTR ,#0003H
MOV A, #80H ;给8255赋初值,8255工作于方式0
MOVX @DPTR, A
AGAIN: JB P3.1,N0 ;判断是否要设定东西方向红绿灯时间的初值,若P3.1为1 则跳转 MOV A,P1
JB P1.7,RED ;判断P1.7是否为1,若为1则设定红灯时间,否则设定绿灯时间 MOV R0,#00H ;R0清零
MOV R0,A ;存入东西方向绿灯初始时间
MOV R3,A
LCALL DISP1
LCALL DELAY
AJMP AGAIN
RED: MOV A,P1
ANL A,#7FH 1.7置0
MOV R7,#00H ;R7清零
MOV R7,A ;存入东西方向红灯初始时间
MOV R3,A
LCALL DISP1
LCALL DELAY
AJMP AGAIN
;-------------------------------------------
N0: SETB TR0 ;启动T0计时器
MOV 76H,R7 ;红灯时间存入76H
N00: MOV A,76H ;东西方向禁止,南北方向通行
MOV R3,A
MOV DPTR,#0000H ;置8255A 口,东西方向红灯亮,南北方向绿灯亮 MOV A,#0DDH
MOVX @DPTR, A
N01: JB P2.0,B0
N02: SETB P3.0
CJNE R3,#00H,N01 ;比较R3中的值是否为0,不为0转到当前指令处执行 ;------黄灯闪烁5秒程序------
N1: SETB P3.0
MOV R3,#05H
MOV DPTR,#0000H ;置8255A 口,东西,南北方向黄灯亮
MOV A,#0D4H
MOVX @DPTR,A
N11: MOV R4,#00H
N12: CJNE R4,#7DH,$ ;黄灯持续亮0.5秒
N13: MOV DPTR,#0000H ; 置8255A 口,南北方向黄灯灭
MOV A,#0DDH
MOVX @DPTR,A
N14: MOV R4,#00H
CJNE R4,#7DH,$ ;黄灯持续灭0.5秒
CJNE R3,#00H,N1 ;闪烁时间达5秒则退出
;------------------------------------------------------------
N2: MOV R7,#00H
MOV A,R0 ;东西通行,南北禁止
MOV R3,A
MOV DPTR,#0000H ; 置8255A 口,东西方向绿灯亮,南北方向红灯亮 MOV A,#0EBH
MOVX @DPTR,A
N21: JB P2.0,T03

N22: CJNE R3,#00H,N21
;------黄灯闪烁5秒程序------
N3: MOV R3,#05H
MOV DPTR,#0000H ;置8255A 口,东西,南北方向黄灯亮
MOV A,#0E2H
MOVX @DPTR,A
N31: MOV R4,#00H
CJNE R4,#7DH,$ ;黄灯持续亮0.5秒
N32: MOV DPTR,#0000H ; 置8255A 口,南北方向黄灯灭
MOV A,#0EBH
MOVX @DPTR,A
N33: MOV R4,#00H
CJNE R4,#7DH,$ ;黄灯持续灭0.5秒
CJNE R3,#00H,N3 ;闪烁时间达5秒则退出
SJMP N00
;------闯红灯报警程序------
B0: MOV R2,#03H ;报警持续时间3秒
B01: MOV A,R3
JZ N1 ;若倒计时完毕,不再报警
CLR P3.0 ;报警
CJNE R2,#00H,B01 ;判断3秒是否结束
SJMP N02
;------1秒延时子程序-------
N7: RETI
T0_INT:MOV TL0,#9AH ;给定时器T0送定时10ms 的初值 MOV TH0,#0F1H
INC R4
INC R5
CJNE R5,#0FAH,T01 ;判断延时是否够一秒,不够则调用显示子程序 MOV R5,#00H ;R5清零
DEC R3 ;倒计时初值减一
DEC R2 ;报警初值减一
T01: A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RETI ;中断返回
;------显示子程序------
DISP: JNB P2.4,T02
DISP1: MOV B,#0AH
MOV A,R3 ;R3中值二转十显示转换
DIV AB
MOV 79H,A
MOV 7AH,B
DIS: MOV A,79H ;显示十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0002H
MOVX @DPTR,A
MOV DPTR,#0001H
MOV A,#0F7H
MOVX @DPTR,A
LCALL DELAY
DS2: MOV A,7AH ;显示个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0002H
MOVX @DPTR,A
MOV DPTR,#0001H
MOV A,#0FBH
MOVX @DPTR,A
RET
;------东西方向车流量检测程序------
T03: MOV A,R3
SUBB A,#00H ;若绿灯倒计时完毕,不再检测车流量 JZ N3
JB P2.0,T03
INC R7
CJNE R7,#64H,E1
MOV R7,#00H ;中断到100次则清零
E1: SJMP N22
;------东西方向车流量显示程序------
T02: MOV B,#0AH
MOV A,R7 ;R7中值二转十显示转换
DIV AB
MOV 79H,A
MOV 7AH,B
DIS3: MOV A,79H ;显示十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0002H
MOVX @DPTR,A
MOV DPTR,#0001H
MOV A,#0F7H
MOVX @DPTR,A
LCALL DELAY
DS4: MOV A,7AH ;显示个位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0002H
MOVX @DPTR,A
MOV DPTR,#0001H
MOV A,#0FBH
MOVX @DPTR,A
LJMP N7
;------延时4MS 子程序----------
DELAY: MOV R1,#0AH
LOOP: MOV R6,#64H
NOP
LOOP1: DJNZ R6,LOOP1
DJNZ R1,LOOP
RET
;------字符表------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
ORG 0030H
MAIN:MOV R2,#20H MOV TMOD,#01H MOV TL0,#0B0H MOV TH0,#8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LOOP:MOV A,#01H MOV P1,A LCALL DEL MOV R0,#02H LCALL FP
LOOP1:MOV A,#02H MOV P1,A LCALL DEL MOV R0,#02H LCALL FP
LOOP2:MOV A, #04H MOV P1,A LCALL DEL MOV R0,#05H LCALL FP
MOV P1,#00H LCALL DEL
CJNE R0,#00H ,AA
SJMP LOOP
FP:MOV R1,#80H MOV A,R1
MOV DPTR,#3FFFH MOVX @DPTR,A RR A
MOV R1,A
MOV A,R0
ANL A,#0F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5FFFH MOVX @DPTR,A LCALL DEL
MOV A,#0FFH
MOV DPTR,#5FFFH MOVX @DPTR,A MOV A,R1
MOV DPTR,#3FFFH MOVX @DPTR,A MOV A,R0
ANL A,#0F0H
SWAP A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5FFFH MOVX @DPTR,A LCALL DEL
MOV A,#0FFH
MOV DPTR,#5FFFH MOVX @DPTR,A CJNE R0,#99H,FP RET
DEL:MOV R5,#100H DEL0:MOV R6,#250H DEL1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INT: CLR ET0
DJNZ R2,GOON MOV A,R0
ADD A,#99H
DA A
MOV R0,A
MOV R2,#20H
GOON:MOV TMOD,#01H MOV TL0,#0B0H MOV TH0,#8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RETI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A(2018-11-03):
请问楼主有电路图吗?要可以在proteus上仿真的